DS215mg

楼主(2013-05-04):
请教一下大家,今天刚收新买的215mg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请大家赐教,3个215中有一个零虚位,有两个有轻微虚位,但其中一个有虚位的舵机摆动时有很大阻力就像卡住了一样,要很用力才能摆动,摆动后很顺滑,但只要一停止再去动它就又卡住了,不过通电后又能正常工作,其他两个没有这种情况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没有问题,新齿轮比较涩而已,用段时间久好了,买215要看运气,我前前后后买了6个,其中有两个虚位很大,其他4个虚位明显,但是能接受!没有遇到零虚位的,运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新齿轮比较涩而已,用段时间久好了,买215要看运气,我前前后后买了6个,其中有两个虚位很大,其 ...

哦如果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还害怕要去换货了,谢谢了

网友B:
问下,如果不装舵机臂,直接扳金属齿轮,还有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如果不装舵机臂,直接扳金属齿轮,还有虚位吗

没有

网友:
金属齿需要磨合一下才能顺滑吧

网友:
没有虚位是不可能的
感觉紧磨合一下就好
毕竟第一次嘛……

网友:
正常,新齿轮比较涩,一段时间后就会很顺滑。
虚位不是太大,基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最好用易碎舵机臂,我的大炸几次依然杠杠滴。

网友:
我的3个基本没有虚位 就是感觉有点紧 估计飞几回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一样用,没问题

楼主:
还有不知道大家所说的涩跟我讲的卡是不是一回事,我的舵机不是掰动起来紧的感觉,而是在某点上卡住了,然后要用大力去扭才可以转动,转动后如果不停止它继续扭是很顺滑的,但只要一停止再去扭就又卡住了

网友:
正常现象!!新的需要磨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不知道大家所说的涩跟我讲的卡是不是一回事,我的舵机不是掰动起来紧的感觉,而是在某点上卡住了,然后 ...

是的,我的一个就是这样子,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的一个就是这样子,没事的

谢谢了,谢谢大家了!这样用着心就舒服多了,哈哈心情也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谢谢大家了!这样用着心就舒服多了,哈哈心情也好了

我的一个舵机  也是你这样的   动的时候卡住   动起来很滑   停下来 弄不动   跟你的一模一样
、没事  照样飞

网友:
我的都很小!!这就可以了!!

网友D:
没虚位是不可能的 除非买到假的了

网友:
那可能是超越正品的2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