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四轴电机!

楼主(2013-05-04):
先说下配置,异形四轴 NaZa GPS 铂金30A 电调,狗3 图传,3S 4200电池!总重1100克!求推荐四轴电机,最 好不要超180大米!恒力4225和4822有点贵,就算了!谢谢各位老师们!

楼主:
4006怎么样?78元
鹰王一款120的盘式电机怎么样?
LOK的一款3506电机怎么样!才150了!
以上电机都便宜点!不知效果如何?有用过的同学么?

网友:
顶起,,求高手解答。。

网友:
AX2810 900kv,我在用,觉得还不错,单个也就不到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6怎么样?78元
鹰王一款120的盘式电机怎么样?
LOK的一款3506电机怎么样!才150了!

4006怎么样?78元  =》 用过 一般
鹰王一款120的盘式电机怎么样?=> 正在用,爽飞中。
LOK的一款3506电机怎么样!才150了=》 原本考虑但需要4S

楼主:

谢谢老师!
这款鹰王动平衡如何? 用料怎么样?
请公布一下你的配置和重量,飞行时间!小弟谢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这款鹰王动平衡如何? 用料怎么样?
请公布一下你的配置和重量,飞行时间!小弟谢过了!呵呵
...

电机不错的说,可以接受 1.3 KG 3S 2200 6~8 分钟,看你怎么飞,悬停时间长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