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PM安装位置

楼主(2013-05-04):
APM一定要安装在中心板的正中心吗?位置稍微偏点可以不?我的中主板正中心要穿一根轴连接
云台
,又不想把飞控架高安装

网友A:
可以的,是不是小斯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是不是小斯机架
800六轴

网友B:
我在ecilop小斯上装过,偏离中心没有问题

网友C(2013-07-06):
同样的疑惑,不知楼主装好没有,偏心还稳么?
貌似需要装在质心,属于三维范畴,架高安装会导致z 轴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