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尾加固,让你告别炸鸡垂尾断裂,简单易用

楼主(2013-05-04):
相信大家炸鸡断垂尾的情况不少,甚至降落的时候太过暴力都会造成垂尾断裂,当然,在尾巴上加个泡沫球减少缓冲是个好办法,但是冲力过大的时候还是难免断裂。
现在教大家一个加固垂尾的办法,材料简单,工艺简单,重量轻,美观度嘛,也还过得去。所需材料工具如下:
碳纤杆,小刀甚至切菜刀都行,钳子,502胶水,鳄鱼夹数只(别的铁夹子也行,但是千万别用塑料的)
首先,把碳纤杆用刀切成两半,至于碳纤杆的来源,相信玩得多的人都会有废弃的尾部支撑杆,然后根据要加固的部位剪成不同的长度

第二步就是粘结了,这里注意下,加固的时候粘一面就足够,所以我们挑靠近尾旋翼的那一面,不影响美观。操作方式是用鳄鱼夹固定好,再往缝隙里滴上502胶水之后等个5分钟就好了。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夹子千万不能用塑料的,否则会被沾到一起,其二不用担心502的强度,粘碳纤玻纤是它的强项,反而AB胶粘不稳。

最后看看粘好的效果,另一面的不影响美观

网友A:
姐姐,你拿两个一样的尾垂粘在一起如何,又美观,有结实。

网友B:
姐姐 下面的蛋蛋是什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姐姐,你拿两个一样的尾垂粘在一起如何,又美观,有结实。

+1 比这个要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姐姐 下面的蛋蛋是什么做的?

这个弟弟真不乖,问姐姐的蛋蛋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姐姐,你拿两个一样的尾垂粘在一起如何,又美观,有结实。

我试过,感觉太厚了,显得尾部很累赘,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姐姐 下面的蛋蛋是什么做的?

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蛋蛋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姐姐,你拿两个一样的尾垂粘在一起如何,又美观,有结实。

这个建议很好,
不过,我不赞成加固尾垂,该断的就让它断吧,它不断可能断的是尾管?

网友:
姐姐下面的蛋蛋不会炸坏吧...

网友:
姐姐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
姐姐怎么只有一个蛋还有一个呢?

网友:
我直接用铝合金边角料做尾撑

网友:
这回帖太邪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姐姐,你拿两个一样的尾垂粘在一起如何,又美观,有结实。

X2,我的450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买加厚1.6的 纯3K垂尾。。。。  半年炸鸡无数 再没有断过的路过。。。

网友:
尾巴强了,其他部位就相对弱化了。。。。。。。其实没有意义!首先,飞机是用来飞,不是用来摔滴,轻盈灵活,对于3d直升机更重要。二、低值易损件就是用来让他坏滴。三、加强了低值易耗品,最后导致高值部件损坏,得不偿失!四、这么漂亮的鸡鸡,加个球,实在不协调,建议真要加,就加2个!

网友:
我的450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