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标准化方法:甲醇机、改烧汽油,探讨实验中。(上图)

楼主(2013-05-04):
自从4月1号 去香港 悼念“哥哥”归来。

一直在 纠结:烧甲醇?还是“只烧汽油”!?
再加上现在TaoBao 实兴“虚假库存”,俺每次
改方案、就需要买新零件:总遇见‘虚假库存’=无货
于是每次买零件都耽误5天到9天的时间。。。
纠结之后:最后决定:统一只烧汽油、不烧甲醇了。。。

发动机装配锁定风扇轴之后,就可以用记号笔把活塞的
“上止点”标记出来,风扇上面有两个安装‘转速磁铁’,

配合华科尔的WK-MP.RPM转速传感器,哈哈点火问题
解决。(还需要做个支架来:提前20度,固定转速传感器

华科尔的WK-MP.RPM转速传感器输出波形是:
220uS的‘固定宽度’下降脉冲,能与CDI配合。

今天午饭后去买2只3.5毫米的‘转速磁铁’)
(8号热火头拆卸套筒、工具估计明天快递才能到)

网友:
期待实验结果,不过我想说结果应该不会太理想,能转起来倒是没问题,就是甲醇机和汽油机在设计上有本质区别,主要有散热和压缩比。由于甲醇燃烧释放能量少,所以甲醇机机匣的散热片比汽油机明显少。所以你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散热,机体运行过程中过热的话容易引起爆震或者提前点火,机器坏的快。之前我也想改装过,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懒得去做了,折腾费钱不说,还折腾时间和精力,最后寿命不长,工作也不稳定,还不如直接上汽油机。小排量的最好还是烧甲醇算了

楼主:
"压缩比"——好办,用雕刻机 做一个精密的1毫米厚
“缸垫”就能大幅度减小压缩比。原配缸垫太薄了。

俺启动汽油机很容易,但听说过 甲醇机 手指拨桨抽筋了,
都没启动成功的事,甲醇机 比较难启动。

也看了高手飞甲醇机的录象,那烟雾真的很大,在直升机
大桨的风力之下,烟雾居然还能清晰可见。。。

散热:或许真的 有一定 困难。得试验之后才知道。
好在 俺有‘双向遥控’可以实时测试缸体温度。。

管理使用一种统一的燃料,要方便很多啊。。。

网友:
甲醇改汽油、潤滑夠不夠是個問題、活塞柄与曲軸的連接行位損耗很大。

网友:
化油器不要改吗

网友:
目测很复杂!

网友A:
这个,俺,支持一下,用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
期待后续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俺,支持一下,用的什么示波器

泰克 的 最便宜 的“学生 示波器”!!
——————————————————
后续 要等一段时间,目前忙 X90 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视频!

谢谢 关注::目前 忙 X90 。。。
遗憾的是:刚才沾胶还没 完全干,我就着急 试车、
结果“发电机”那边的“反皮带做的齿轮”只工作了

2分钟就被绞断,空载测试 4000多转的时候,有10V
有效值的电压输出心急 不得 哦!!

没时间做带负载测试反皮带做的齿轮”就坏了,
况且发动机 磨合 还没完全,暂时不敢 上 9000转。

网友C(2013-07-11):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提前20度是指活塞在运行到上止点之前所对应的飞轮的旋转角度是吗?
是不是就是说活塞在转到上止点之前就要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提前20度是指活塞在运行到上止点之前所对应的飞轮的旋转角度是吗?
是不是就是 ...

你的 理解 完全 正确。。

等 X90 无人机 忙完毕咯,就来改造 9cc 甲醇机。

其实 材料早就 买齐了。。就是没空闲时间。。

网友:
我给我的车用发动机也安装了你这个DC-CDI点火系统,并且仍然使用甲醇燃料,昨天发现可以拉着,但是只响那么一两下,无法起机,不知道是不是提前角的问题。甲醇的提前角和汽油的提前角谁打谁小?

网友:
效果不会很理想,具体的还要改缸的长度,两种油的压缩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