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无刷云台控制板V3那个正确

楼主(2013-05-04):
这个板这样向上还是背面向上?

请看两个调试视频

网友:
没看懂你在干什么

网友:
刷毛子固件传感器安装方向就是你贴图的方向了

网友:
你的贴图是传感器,是要跟住DV机贴的,就是用传感器确定DV机的位置。。。所以你第2个视频里的安装有误。

网友:
背面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