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出问题了,有图有真相,求助老鸟们。

楼主(2013-05-04):
新买的PL6头天晚上正常使用,第二天就成这样了,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
大电流刷一次机看看行不  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兄弟只能找卖家啦!!

网友A:
你的电源参数是什么?要说明清楚,坛里的专家才好帮你。

网友:
好像是没有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参数是什么?要说明清楚,坛里的专家才好帮你。

电源17V左右,43A  650W小日本的电源

网友:
刚买的找卖家最靠谱了

网友B:
用原厂USB线升级下固件就可以,

网友:
找卖家最靠谱了

网友:
希望不是cpu挂掉,祝楼主好运

网友C:
晶振不起振,重复开机几次?我以前只是做单片机时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厂USB线升级下固件就可以,

连电脑根本无反应,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不起振,重复开机几次?我以前只是做单片机时有这个情况。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已经返厂了,没有烧焦的味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电脑根本无反应,已经返厂了

返厂?难道是发到国外去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难道是发到国外去保修?

卖家返厂去了,新加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家返厂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产的?那保修一个来回要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加坡产的?那保修一个来回要多久啊!

时间还不知道,等吧,没得飞了,哎哎。。

网友E:
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的权益,应该是换货或者退货范畴,你可以直接要求他给你换货处理

网友E:
可以按照消费者保护法要求卖家给你换货或者退货处理,不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