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刷了er9后发现摇杆回中老是有偏差,这个固件可以 ...
富斯9通刷了er9后发现摇杆回中老是有偏差,这个固件可以设置个死区吗?

楼主(2013-05-04):
富斯9通刷了er9后发现摇杆回中老是有偏差,这个固件可以设置个死区吗?就是摇杆回中后,不管显示误差是多少,只要不大于死区的范围都显示0.00,这样后,这个控就可以通过一个开关实现参数微调,自动保存当前摇杆位置信息进入内存,并把微调清零,这样飞机就平飞了,新机有用呀。可是我设置了这个功能后发现我的摇杆回中有偏差,不是0.00,这样摇杆每次回中时要是拨动这个开关,参数还是会改变,很麻烦呀。(比如开机时)

网友A:
富斯9通的老问题了。摇杆的质量不过关。
不过我飞固定翼,那点误差,至少我的水平感觉不出来。主要是心理作用。

楼主:
我是说我要打开遥控器的Trim Sw功能,可摇杆不动,拨动设定的开关时,参数也变,因为它加了摇杆回中的误差了,每次拨动都加。要是可以设置一个死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否固件有这个功能。英文不懂呀,好多设置中文的说明书没有提到,也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B:
你刷机后,有做摇杆校准吗?

网友C:
这个功能只能给你做第一次飞行时飞机舵面偏差较大时可以快速的通过开关调整三个通道的微调量存到微调里。之后飞机差不多平稳了再用微调细微调整,你不能拿这个功能直接当做微调用,因为它不是很准确的!

楼主:
我做过摇杆校准的,只是摇杆回中时有1点几的误差,每次回中都不一样,这是摇杆部件回中时的误差。
这个功能是使用新飞机时使用的,可摇杆回中时也起作用。
我只是问问,这个固件可以设置死区的选项吗。应为中文的说明书没有全部翻译固件的所有选项,有些选项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C:
没有死区设置功能,

网友D:
刷er9之前没事?

楼主:
误差很小,看不出来的,就是刷固件后也要打到数字模式回才看得见,也就是1点几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