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磨车刀,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2013-05-04):
小车买回来一直用送的合金刀,发现合金刀车尼龙太钝.另外每次磨刀都要拿到单位,很麻烦.所以下定决心学磨刀,看书\看帖子\看视频,终于磨了第一把白钢刀,请大家帮忙看看多给点指导.

网友:
磨一下合金刀岂不更好

网友:
我磨的刀。也不怎么样,还是让别人磨的。

网友:
车尼龙的刀要锋利,刀刃角度也要小,不知有没说错

网友:
这刀切木头和塑料不错!

网友:
槽开得有点难看

别的都还不错

网友A:
有自动磨刀机吗?能diy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磨刀机吗?能diy一个吗?

  现在都是用成品刀片了 磨刀机体现不出位置了。

网友C:
排屑槽尽量前后一样宽,你这个角度排屑是流向工件的,容易刮伤以加工表面。

楼主:
谢谢各位。排屑槽开得确实有问题,第一次磨手感不行,刚放到上面就发现开大了,怎么修也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排屑槽尽量前后一样宽,你这个角度排屑是流向工件的,容易刮伤以加工表面。

卧槽
折腾哥我又学了一招

缘分呢~谢谢啊!(范伟腔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
折腾哥我又学了一招

呵呵 真好学,
还有一点,磨刀的时候刀尖是朝上的,这个可能不少网友都没注意,
尤其是磨合金刀的时候,这样磨出来的刀尖不容易崩,掌握好了更容易磨出各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用成品刀片了 磨刀机体现不出位置了。

成品刀片固然是好,大部分加工都适合,
不过也有成品刀难以加工的时候,比如比较小的孔里面加工台阶或者沟槽,
这样的小刀杆,小刀片的成品刀可以也有,不过diyer们很少能拥有这样的刀杆,刀片。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自己磨刀。
总之要想自己玩的尽兴,掌握基本的磨刀技巧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刀的前面 后面 副后面磨得算是可以了
槽开得不好,还得多练习
这把刀车钢,排出的铁屑会把已加工面刮花了
车尼龙,切屑会往尾座方向排出,并且会缠绕到工件上

楼主:
楼上的几位高人说的很对,这把刀槽开得有问题,下午找了个大螺栓车了一下,铁屑往已加工面上跑,车尼龙往工件上缠。看来要多练多琢磨啦!
其实磨刀感觉挺好的,玩车床就是要的那种感觉,自己动手的感觉

网友:
修正一下砂轮,磨出来的排屑槽就不会这么大的.切记砂轮两边R角不能太大了.看楼主磨排屑槽应该是砂轮R角过大造成的.

网友:
用数控刀的笨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