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正转换向

楼主(2013-05-04):
(无正文)

网友:
只知道单相和三相交流电机,没听过两相交流电机。

楼主:
我可能搞错了   我认为220V电机都为交流  门外汉

请教如何接线才能改反转?   谢谢

网友A:
建议有事先百度,解决不了再来论坛求助。

不要说看不懂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有事先百度,解决不了再来论坛求助。

不要说看不懂噢。

我也百度了,但还是不懂,

我不知道哪个是头  哪个是尾

几十年为商   现在退休无事   用家中闲置电机改砂轮机

楼主:
寻求帮助

网友:
交流有三相交流和单相交流两种,日常用的都是交流电,三相交流电又有220V和380V之分,单相电机都是220V 的,电容启动的和罩极式的两种,电容启动的可以正反转,接线方法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不就四个线头吗,各种可能接线法都要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不把火线和零线直接接上就好

网友B:
上图都是洗衣机电机,不分主副绕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都是洗衣机电机,不分主副绕组的。

楼顶下图  是我在今天下午打开电机看到地四根线,

上图是现在的接法  一主线和一次线接电容进出。另外一主一次合并。

百度说  倒进出线便可     哈哈  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进  哪个是出

网友C:
接电容裂相的电机有的是不能正反转的,也就是说绕组的问题,除非设计是可正反转的,如洗衣机电机。以你的图要反转的话改一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电容裂相的电机有的是不能正反转的,也就是说绕组的问题,除非设计是可正反转的,如洗衣机电机。以你的图 ...

我明天改线试试

网友D:
1.2互换位置,改变方向      1.2是副绕组,3.4是主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互换位置,改变方向      1.2是副绕组,3.4是主绕组

现在是2线进电容 1线接电容另一端    3 .4合并
1:你的意思是说 改为1线进电容? 2线接电容另一端 ?
2:还是改为1 .2合并    3 .4进电容吗?

网友:
副绕组串电容再和主绕组并接,好像也叫运行绕组和起动绕组。

网友E:
试试发图片D:\My Documents\Downloads\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百度了,但还是不懂,

像这接线图没有问题,但两个绕组需一样(圈数、线径),功率才不会改变

网友G:
两相电机有几种正反转法,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那样用,你要是不经常正反转而又固定一种转法的话,我教你一步一步的做!
1 把电容不和电源接着的那条线断开(进电机的那根!)记好了线,有必要用胶带做个记号,用笔写在纸上!设这是A线
2把公共端的那两根线分开,就是电源的另一根线,直截进电机的,设这两根是B和C线,随便!
3用万用表测一下A线和B、C的哪个是通着的,假设和B是通的那么AB对调,把AC线接好,B接电容,反之则AB接好,C接电容!
如果经常正反的话,装个开关也是可以的!不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发图片

谢谢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这接线图没有问题,但两个绕组需一样(圈数、线径),功率才不会改变

圈数不详。
线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相电机有几种正反转法,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那样用,你要是不经常正反转而又固定一种转法的话,我教你 ...

经常反转   我把它改造成砂轮机,转子轴螺丝是正丝扣,所以要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反转   我把它改造成砂轮机,转子轴螺丝是正丝扣,所以要反转,

哦,是固定一种方向,那就照我说的没问题的!

网友H(2013-08-19):
电机转子能倒头吗 我用大吹风机改的小砂轮倒了一下头就行了 衡水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相电机有几种正反转法,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那样用,你要是不经常正反转而又固定一种转法的话,我教你 ...

学习了

网友:
主绕组互换和副绕组互换都可以控制倒顺转,一次只用一个方法二个不可同时用没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转子能倒头吗 我用大吹风机改的小砂轮倒了一下头就行了 衡水老乡

老乡好    现在搞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