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铣床冷却泵

楼主(2013-05-04):
想给铣床配个冷却泵,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小巧的就行。谢了

网友A:
鱼缸用的,买多大功率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鱼缸用的,买多大功率都行

是的,但最好使用磁铁把铁屑先吸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最好使用磁铁把铁屑先吸掉。

万一干的是铝或木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干的是铝或木头呢!

管口套個過濾器

楼主:
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方案?除了鱼缸用,我要给机床冷却的

网友:
用吊瓶吧,一瓶用完再往里倒

网友:
车床自己不就带有冷却液的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方案?除了鱼缸用,我要给机床冷却的

铣床??除了电机、刀尖会热,别的地方还用专门冷却吗??

网友:
滤水器上的泵。2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干的是铝或木头呢!

那就流下来的地方放一个滤网一样的,里面放磁铁,铁屑可以吸走,别的可以过滤下来就过滤下来,过滤不下来也没有关系了

网友:
放磁铁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
淘宝上搜12V水泵一堆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