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打算玩玩直机,问些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玩过固定翼,玩过四轴。没接触过直机。

电调有ZTW蓝30A,有好赢40A

遥控有天七控

电池有2个3S的2200mah

有MWC飞控板可以当直机的平衡用

想弄一个450直机,要自己组装的套件。
大约需要多少钱?

价格越低越好,最高500以内,有吗?求推荐。

网友A:
一个空机都要了500元

网友:
空机好一点 电装上 电机便宜 舵机也用便宜货 陀螺仪用稍微好点的。500是不够的 要么收2手的。否则就只能是有副翼的将就着控制着价格在1000以内

网友B:
500搞啥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搞啥机机?

我知道我的电调肯定能用,遥控器也有了,电机有的。陀螺仪可以用MWC板子,也有了。

电池也有了。舵机有许多。

还需要什么?500弄个普通的觉得应该能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空机都要了500元

我知道我的电调肯定能用,遥控器也有了,电机有的。陀螺仪可以用MWC板子,也有了。

电池也有了。舵机有许多。

还需要什么?500弄个普通的觉得应该能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的电调肯定能用,遥控器也有了,电机有的。陀螺仪可以用MWC板子,也有了。

电池也有了。舵机有 ...

搞个空机  500都不够了

网友B:
算你几个舵机都用恒吉的933和922这都两百多哦

网友:
去二手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你几个舵机都用恒吉的933和922这都两百多哦

舵机我可以不花钱弄来。

还需要什么?500的空机都不够?我入门啊?门槛不能这么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我可以不花钱弄来。

还需要什么?500的空机都不够?我入门啊?门槛不能这么高吧?

搞架飞越吧!无副翼和有副翼看你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我可以不花钱弄来。

还需要什么?500的空机都不够?我入门啊?门槛不能这么高吧?

省钱==烧钱这个这句话 可能在 别的玩具上不大合适。 直机我是信了。尤其是 电装这一块

网友:
劝你算玩了,直机是个大坑无米着最好绕道。

网友:
500?不行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