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的红灯亮 绿灯不亮

楼主(2013-05-04):
也就是电源亮,信号等没亮,难道是电路坏了?这货能修吗

网友A:
高频头没工作,绿灯当然不亮。你开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没工作,绿灯当然不亮。你开控试试

控是开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是开着的

那只测试下,是灯坏了还是功放坏了…… 我的开机5分钟左右发热就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测试下,是灯坏了还是功放坏了…… 我的开机5分钟左右发热就挺厉害的

嗯,我插普通小天线上控,隔几道墙还有信号,
换上功放就没信号了,

网友:
坏了,不要想了,我的两个灯都亮照样几十米就失控,返厂快半个月了还杳无音信,真让人气愤。

网友:
撸主,请你仔细检查一下两端的插头,有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这样的事我前不久遇见过的,结果一检查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简单修复一下,绿灯立马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