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怎样防水,大神们请进

楼主(2013-05-04):
RT用101行吗热熔胶呢?

网友:
704胶 OR 705胶  区别是一个白色 一个透明

网友A:
学习一下 楼上说了白说 都用还是用哪个

网友:
我是用胶片做个盒子然后打上玻璃胶

网友B:
把接收装进塑料袋里,带口在舵机线处加硅胶用橡筋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装进塑料袋里,带口在舵机线处加硅胶用橡筋扎紧。

d电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 楼上说了白说 都用还是用哪个

OR 的意思是或者

网友C:
LZ要做什么水机?
我的设备都没做防水,就机身做防水用的也是704~~~我做的北极星

网友:
设备和机身都要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做什么水机?
我的设备都没做防水,就机身做防水用的也是704~~~我做的北极星

大赛182水机

网友:
随便什么样的乳胶,我是百得胶涂满,当然,要直接涂在芯片上,不要涂在外壳上。

网友:
704加凡士林

网友:
AB胶,朔胶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