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1 F550如下配置空载20分钟

楼主(2013-05-04):
请问上图的配置 空载的话 时间能20分钟?桨叶和电机的配置 可行 ?kv和桨叶大小还有更好的推荐?我就是想飞行时间长点儿  (4轴有了,想换个6轴娱乐)

网友A:
估计悬,最多15分钟。。。我的差不多配置,只能15分钟,机架还是碳的。。。。

网友B:
估计比较难吧
我配置差不多,2块5500的电池只能撑17分钟,不过我的jj起飞总量到270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悬,最多15分钟。。。我的差不多配置,只能15分钟,机架还是碳的。。。。

不知道800kv是否合适,F550貌似不能用盘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00kv是否合适,F550貌似不能用盘式

我的就是这款800kv电机。换碳架子,盘式电机,高s电池,能飞长些。我看中了飞跃680,4225电机,正准备入手换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比较难吧
我配置差不多,2块5500的电池只能撑17分钟,不过我的jj起飞总量到2700g了

你是2块电池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2块电池并联?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00kv是否合适,F550貌似不能用盘式

F550可用的电机很少

楼主:
桨叶用什么型号的合适呢?

网友:
看完贴顶一下。

网友:
F550  能换哪几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00kv是否合适,F550貌似不能用盘式

这个配置差不多了,我的lOK 盘式 640KV 用14.8V 6250.飞20分钟

网友:
楼主电机配置KV高了,用640-700KV的,你这个是3S标准,我用lOK 3510  640KV 上14.8 6250MHA可以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800kv是否合适,F550貌似不能用盘式

可以用盘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叶用什么型号的合适呢?

DJI 1045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