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天线收星信号及抗氧化!无源天线和有源天线区别!

楼主(2013-05-04):
各位大神:
      常见的GPS天线都是方形    其收星信号,是靠表面的银层和陶瓷体产生共振。而方形天线的缺点在于,天线面必须朝向天空,它的信号才会好。
        而像四臂螺旋天线 (GPS全向天线),其天线是圆柱型,收星的方式不同,它可以360度来收星,这是其好处!方形天线和全向天线的信号差不多(3db)。
      因天线面是银层,其抗氧化能力非常弱(手汗,雨水,湿气…)这些都会对天线的表面产生氧化。 时间久了,银层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会产生类似铁锈一样的颜色,这种天线对于收星的信号会产生影响(GPS天线的频点是:1575.42),会产生频率偏差(频率偏高或是偏低),从而造成收星颗数少,信号不够强,扩多径能力差(多径指:玻璃反射的信号,树叶反射的信号,水面反射的信号…)因GPS是直接接收天上的24颗卫星来工作的,GPS接收到多径信号越多,其漂移范围会越大!
     所以如果产品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天线加一个外壳,最好防水。如: 这样所产生的好外是,防氧化,抗干扰EMC(导线干扰或是福射干扰)所以一般的四轴类航模,都是把GPS天线放在最上面,高于其它所有电子器件!
    另外关于GPS天线有源与无源的区别:所谓无源天线,就是一个陶瓷体,没有电路放大部分;有源天线,就是陶瓷体加1级或2级放大。无源天线的信号在3db,有源天线的信号在18db(1级放大)左右。天线的信号并不能决定整个产品的好坏,还需要看GPS天线与GPS模块之间的匹配。无源天线+GPS模块,电路部分做2级放大,信号达到28db,这个效果就会很好。有源天线18db+GPS模块,电路部分做1级放大,信号也差不多在28db,这样效果一样的!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源天线效果才会好……!

网友:
支持这种贴子!

网友:
认真学习!高手多出这样的帖子!

网友:
知识武装头脑

楼主:
有需要可以加我QQ 823466009

网友:
前面说得没错,但是后面不敢恭维。
高频的东西,馈线的寄生阻抗有很大影响,信号一下来,立刻就被放大,和经过一条馈线送到放大级放大,这里面的区别很大。
我只要说一件事,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四臂螺旋天线的价格远比平板天线高,一般用在高档的地方,这种天线全都是有源天线,平板就不同了,几块到几十块都有,非常廉价,最便宜的,全都是无源。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话在此处,绝对没错。

网友A:
思考出真知,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考出真知,谢谢分享经验

淘汰的 诺基亚手机上面的 gps能拆么?
天线能用么?
还是感觉它的搜星速度最快 信号最好,室内也成

网友B:
带壳的A控专用GPS能用在H控上面嘛?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壳的A控专用GPS能用在H控上面嘛?

楼主所述的这款H-8123支持修改波特率和刷新频率,应该是兼容任何飞控,而A控和H控 都是38400的波特率,完全没问题。我个人有A和H,gps反正通用,没事。只是飞控处的接头不一样,A控是电池平衡头的那种,而H则是杜邦头。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C:
支持这种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