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6通了,推荐下选哪款机型!

楼主(2013-05-04):
SCP,NCP,922,120DO2S到底选哪个好。120DO2S是7控吧,SCP是7E控,哪个好呢!

网友:
SCP不错,配件什么的也受的了。尤其是舵机。

网友A:
那么多英文是指什么??我不懂,,请指教

网友:
scp好一些,配devo10

楼主:
楼上的正合我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英文是指什么??我不懂,,请指教

都是些JJ的名字,淘宝下就知道了。

网友B:
fbl100,也就是922孪生兄弟。。。这机子小炸检起来就飞,不用担心扫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l100,也就是922孪生兄弟。。。这机子小炸检起来就飞,不用担心扫齿问题。

用FBL100选什么控好,要方便以后开涵道飞机!
scp我可以选D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BL100选什么控好,要方便以后开涵道飞机!
scp我可以选D10

fbl100来说是配有屏的x6s最好,这控理论上是可以飞固定翼的,但没见有人拿来飞过。lz是新手,建议你还是不要做先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l100来说是配有屏的x6s最好,这控理论上是可以飞固定翼的,但没见有人拿来飞过。lz是新手,建议你还是不 ...

是的!新手,还是安稳的来1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些JJ的名字,淘宝下就知道了。

我淘了,,不是JJ呀

网友:
中尉级别的人物了,会不知道这些机机
扮猪吃老虎的角色吧。。。。

网友:
scp吧   推荐一下小六通群235113465,里面都是小六通的,尤其scp居多!

网友:
建议.Fbl100...2手的500带控,H6
控呢,等吧会有人出的

网友:
不解释 nano cp无刷单机和华科尔devo10控 新手的福音 控的高频头接法我帖子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