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想玩多旋翼是不是要先玩好固定翼呢?

楼主(2013-05-04):
看了一段多旋翼航拍长城,震撼了,想玩玩看,听说很容易坠毁对操控水平有很大要求,我从未接触过模型(四驱车除外),玩多旋翼是不是要先玩好固定翼锻炼操控水平和对各种设备的了解呢?

第一次来51论坛,没有找到好的教学帖啊,伸手一下

网友:
楼主醒醒,该搬砖了。

网友A:
貌似明显是多旋翼适合新手把。。。

网友:
多旋翼和固定翼貌似差别很大

网友:
两者没有关系的。。。多轴也不是玩具。。瞎玩也会伤身伤荷包的。。。

网友:
前面几楼。。。把我要说的说完了。。

网友B:
先了解好控和飞控,以及各种接线,然后推油飞吧,,,

网友:
楼上。。。把我要说的说完了。。

网友C:
这个啊!最好就先潜潜水,再入个模拟器练练,然后再说上真家伙,还有要准备几缸大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好控和飞控,以及各种接线,然后推油飞吧,,,

飞控baidu了,请问“好控”是什么啊,接线什么的是在购买飞行器以后参考说明书嘛?(暂时还不考虑diy多轴,完全不懂)我看多旋翼貌似都是用锂电池的啊,怎么需要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明显是多旋翼适合新手把。。。

哦,那我应该买那个入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啊!最好就先潜潜水,再入个模拟器练练,然后再说上真家伙,还有要准备几缸大米

有没有什么老玩家的心得啊,我什么都不懂,需要零基础的那种教学……,模拟器是弄个手柄real flighter 那种?

网友:
固定翼和四轴的操作差距很大,飞固定翼感觉比较豪放,飞四轴感觉需要的精准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应该买那个入门呢?

随便啊 四轴的 。。

网友D:
我觉得吧,先花200元买个伟力v911的小直升机玩玩。到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吧,先花200元买个伟力v911的小直升机玩玩。到是比较实际的。

正解!楼主先入个200元的小四轴飞飞

网友:
买个伟力 949 之类的熟悉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容易程度:
四轴<固定<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