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NanoCP的坑爹设计与部分解决方法

楼主(2013-05-04):
首先吐糟下它的朔料件,简直就是妙脆角,各种脆弱,虽然之前看了厂家的视频,大桨啊,脚架什么的各种折,事实证明,的确怎么折都不坏,但是一炸就坏,到手以后试机,翻过来感觉动力不足(应该是电池没电了),高度掉得厉害,马上切熄火,虽然离地只有20cm,但是还是坏了个主桨,坑爹的是主电机线的焊接部分全部断了~~
看看脆弱的大桨,各种折都没关系,就是一炸就断

下面说说原厂坑爹设计:
1.螺距:易思凯控的螺距数值是0-100,50对应0螺距,默认正常飞行的螺距是25-60,也就是说负螺距比正螺距大得多,厂家推荐炸鸡的时候及时切熄火开关,虽然这是个好习惯,但是对于新手来说,第一反应是收油门,一般来说结果就是脆弱的脚架挂掉~~解决办法是调高负螺距,按menu到pit那一项,1-4项分别调高就是了
2.大桨:很脆弱就不说了,更坑爹的是原厂的桨重心不是一样的,买回来以后一个桨上是用胶带配重的,换上新桨不配重的话一般震动很大,但是飞的还算稳
3.主电机线:主电机的线很细,反正各种原因,第一次试飞两根线全断,自己焊上以后全部涂上硅胶,见图:

4.再说尾电机:尾电机架就不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面的尾翼就消失了,尾电机的线是用大的热缩管包起来的,但是热缩管太短了,导致电机拐角的线赤裸裸的露在外面,结果某次炸鸡第一时间把两根线全部切断~~解决方法,继续涂万能的硅胶

5.脚架:坑爹的塑料件,脆弱无比,用热熔胶把连接处加固,不知道效果如何

6.头罩插杆:ncp的插杆是两根分开的,坑爹的是机架的磨具精度太差,其中一个碳纤杆插上去松垮垮的,直接502粘死

7.有刷电机:发热太严重,这个没办法,有刷都这样,在头罩上开孔散热

8.再说舵机上面的螺丝,之前看到某位大婶说ncp的舵机螺丝基本都没拧紧,于是我想紧一下,结果刚一拧,好嘛,直接滑丝了,于是直接放弃其他两个

说了这么多坑爹设计,其实这个小鸡还算不错的,飞行很稳,而且有初学者模式(不过除了练方向感不推荐用这个模式,就是锤子机的手感,和6通差别很大),而且配件很便宜,在小空间练练悬停航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小弟手上有10台MINI CP , 2台SUPER CP ,3台 NANO CP , 2台 V922 ,3台 D02S  ,2台 130X,  2台MCPX  V1 V2 ,因為酷愛小機所以小機一共有20幾台,NANP CP零件耐用度的確有待加強,但是其他的小機真的這麼神勇都摔不壞,維修都很低廉其時也言過其實,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將SCP的舵機五線伺服器的馬達端子對掉上NANO CP的接收,保證讓你驚艷不已!

网友:
就是说买个NANO CP的接收就够了   把它装在SC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手上有10台MINI CP , 2台SUPER CP ,3台 NANO CP , 2台 V922 ,3台 D02S  ,2台 130X,  2台MCPX  V1 V2 , ...

NCP的飞控和其他的小机不太一样,不推油门的时候左右倾斜机身舵机也很大幅度的动,看样子是在试图矫正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手上有10台MINI CP , 2台SUPER CP ,3台 NANO CP , 2台 V922 ,3台 D02S  ,2台 130X,  2台MCPX  V1 V2 , ...

能不能就你手里的小机作个横向评测帖,给像我这样的想入小机坑的人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