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涡轴是不是比电动需要多得多的维护?

楼主(2013-05-04):
没飞过直升机,想进一个。
淘宝上搜搜,觉得现在油动也不贵了。不过油动都建议每飞20小时维护一次,电动没有。所以问问,直升机维护起来麻烦吗?
维护时工时都花在哪里?
发动机
,还是整机都要维护?是不是主要由于油动发动机有震动才需要维护?

网友A:
没飞过直机就敢入涡轴,看来楼主不是一般的米人
膜拜膜拜

网友B:
油动的相对电动的震动要大些,发动机比电机要复杂,所以维护相对要麻烦,至于维护,安全起见电动油动都要勤维护,另外油动的比较脏一些,如果不嫌麻烦喜欢折腾就入油动的吧,飞起来比较有感觉

网友C:
同级别的油机买来比电机便宜,这是一定的,因为玩油机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动力比较,600油机也就是2马力多一点,不到2千瓦,600电机几乎都是4千瓦。还在坚持玩油机的,可能也就是找一种感觉,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动力持续稳定,只要油箱里有油,不会疲软的

网友:
油机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