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换395电机, 这两种要选哪个??

楼主(2013-05-04):
要把三号换395电机,TB上找到这两种 不知要选哪种,大家来赐教

网友:
我选前者后者转速过低

楼主:
那些改过电机的大侠们呢??

楼主:
不会吧,都没人了?

网友:
选第一种是正确的

网友:
我改小狗是用第一种,不过建议还是考虑下用385.第一种扭力和速度都能比原厂加强,但是低速情况下就比较难看

网友:
第二种的电压难配~~~~~24V~~~~~

网友:
用高速的395改坦克不错,我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395慢启动的时候不给力,还是考虑3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