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真心的表示大风天不能飞

楼主(2013-05-04):
四级风手抛.抬头!压舵!继续抬头!后空翻!狗吃屎!结束.........炸鸡经验告诉我们大风天重心一定要靠前啊!!

网友A:
沙发坐。重心亘古不变吧,操作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坐。重心亘古不变吧,操作问题

偶认为重心的位置应该根据飞行目标和天气状况,做适当的,轻微的调节:

以偶的2米翼展蓝宇742-III滑翔机为例:
1:如果想以战斗机的飞行模式,高速灵活的飞行,就把重心稍微向前移动0.5cm(厂家规定和标识了一个重心位置);
2:如果想以滑翔机的慢悠悠稳定的姿态飞行,就把重心稍微向前移动0.5cm;
3:风大最好不飞,或者重心向前移动,并准备炸机的心里承受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认为重心的位置应该根据飞行目标和天气状况,做适当的,轻微的调节:

以偶的2米翼展蓝宇742-III滑翔机为 ...

1:如果想以战斗机的飞行模式,高速灵活的飞行,就把重心稍微向前移动0.5cm(厂家规定和标识了一个重心位置);
2:如果想以滑翔机的慢悠悠稳定的姿态飞行,就把重心稍微向前移动0.5cm;没看明白。。。哪个往前?哪个往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如果想以战斗机的飞行模式,高速灵活的飞行,就把重心稍微向前移动0.5cm(厂家规定和标识了一个重心位置); ...

哪个往前?哪个往后?----2200mah 3S电池组前移动或者后移动,来改变重心位置(相对厂家给出的标准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往前?哪个往后?----2200mah 3S电池组前移动或者后移动,来改变重心位置(相对厂家给出的标准重心位置 ...

这次炸鸡可能是襟翼打得稍微有点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