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两电机

楼主(2013-05-04):
新手想自己做个65CM的O ,在淘宝看了这两个电机,帮忙看看哪个性价比高点
产品特点:莲花 12槽4极内转无刷电机 3660 5T 2350KV
12槽4极,0.2铁芯片,标准安装尺寸
大功率,低热量
转子动平衡
定子线圈浸高温绝缘漆
型号:E3660-5T
KV:2350
尺寸:Φ36x60mm
重量:240g
轴径:5mm
空载电流:2.6A/7.4V
最大工作电流:23.6A
适用电池节数:2-4S 锂电
最大输出功率:450W
香蕉头:4mm(包含公头,不含母头)   RMB160

水冷无刷内转子电机 BL2845 KV2700
电机类型:水冷2845-2700Kv
转速:2700KV(rpm/v)
最大电流:45A
功率:760W
工作电压:7.4v- 14.8v
电机重量:170g
空载电流:1.1A
电阻:47mΩ
电机尺寸:35mm x 58 mm + 10 mm
轴直径:4.0mm x 15mm
电池类型:锂电/镍电
适用范围:船用  RMB146.5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回呢

网友:
买只200大洋左右的2865左就行了,2845是跑不动你那船的。3660又大了点,也费电。

网友:
TP2965 或者腾翔2230  配块好电池包你爽

楼主:
你只的跑不动是只什么速度啊?我能跑到60.70就行

网友:
莲花,跑车的电机。跑60的O,功率至少要1000W以上的吧,才能有点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