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图的俯仰轴承叫啥名字,那儿能买到

楼主(2013-05-04):
想动手改造一下手上的云台,发觉这种轴承可以上下调节重心,很方便,有没有知道的同学说一下。我好去买

网友:
额,这好像就是普通的轴承啊,是用螺丝固定的吧。。。可能是法兰

网友:
你确定那个滑块和轴承是一体的?

网友:
固定在板上的是法兰轴承,固定在俯仰上的是连接件。

网友:
不像普通轴承啊?有类似的配件吗?

网友:
这个是铝合金做的,法兰轴承用螺丝固定在这个件上面  有车床就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