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做好了不会玩 学习PM 刀路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5-04):
如下图:  雕刻机器做好了很久,一直不会玩,只能手动玩儿   下决心学习做刀路,做个如下的条子,设计厚度10mm

材料也是正好10mm厚度      问题来了   做刀路  系统自动出来的总是先铣四周再铣中间的圆洞,而这样的话  周围铣掉了

材料就没法固定了,我需要先铣圆洞   试问熟悉PM的高手  指点下迷津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还不懂

帮你顶上去

网友:
机还在做我还没学呢!顶上等学习!

网友:
PM不是有路径重排的功能吗,或是特征加工,分成二段做,

网友:
楼主用的啥软件?

网友A:
你先把毛胚缩小到只加工两个孔的尺寸 或者在孔上生成边界,只加工边界内的。
再做一条刀路加工边界外的,即四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毛胚缩小到只加工两个孔的尺寸 或者在孔上生成边界,只加工边界内的。
再做一条刀路加工边界外的,即 ...

多谢指点   这个软件我刚上手   还不是很熟悉  再摸索看看

网友B:
不知你用什么软件建模 要学的话不如直接学建模软件的加工模块 还能方便点

我用UG建模出刀路 几步而已 简直不要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用什么软件建模 要学的话不如直接学建模软件的加工模块 还能方便点

我用UG建模出刀路 几步而已 简 ...

solideworks   +   powermill

本来solideworks  我也装了cam模块   简单的玩了下  感觉不会

网友:
分两步加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lideworks   +   powermill

本来solideworks  我也装了cam模块   简单的玩了下  感觉不会

软件的界面有的相对友好 有的比较绕人 但操作方法其实都差不多 学习的难度也差不多 相差的只是一个熟悉的过程

UG应该算不是很友好的了 用惯了之后感觉跟SW相比只有方法上的区别 没有使用的难易 当然某些方面水平上确实有差距 这个就不深究了

学习方法上 多去网上找资料视频看 不差钱的话买书学更方便 很容易就能学会

只是这么一说 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这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界面有的相对友好 有的比较绕人 但操作方法其实都差不多 学习的难度也差不多 相差的只是一个熟悉的 ...

现在一台电脑开2个屏   左边看资料  右边学画瓢

网友:
可以只把中间选上,不选加工外框吧
实在不行就把开始铣框的程序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