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套V2加650PRO套装开装?

楼主(2013-05-04):
我是第一套V2加650PRO含动力板吗?不管是不是第一套冲动的我马上拆箱开装,不多说,看图

楼主:
晕,,没上图,,,,,,,,,,,,,,,,,

楼主:
装机图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低调!低调

网友:
不知道什么样的用户才有资格购买~

楼主:
装机进行中...............   502有什么用??我是用来粘一下电源的接头,我把每个电源的接口也加上502,这样不怕他掉出来了

楼主:
基本已装好了
明天调一下控就试飞,,,,,,,,,好心,,,

楼主:
打飞机前一顶,,,,,,,,,

网友:
台面乱也就算了,飞控就那么几根线都不整理好看点.....

网友A:
如果没猜错,配的黑色尼龙扎带肯定是给你暴力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猜错,配的黑色尼龙扎带肯定是给你暴力扯断了

错了,,,只是没用上

网友:
502不是最好的选择。灌上以后金属并不能粘和牢固。502只是一块比较脆的固体。既不能禁锢也不能保护。建议把电机那端的公头卸掉,直接把电机线插到电调母头那端灌满锡牢靠一点。

楼主:
刚试飞完回来,,,飞控连电脑也没插过,直飞的校果很好,,也有一个加航视频差距就只有1米内,但拍的校果不好怕发上来被X不发了 卡片机拍的所以不靓,有这单反拍上来

楼主:
返航视频,,,,,,,,,,,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多少米啊?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航视频,,,,,,,,,,,
落点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