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油往左倾

楼主(2013-05-04):
不知道怎么回事!玉兔二,加油未离地就一直往左倾在架油就要倒!怎么效水平也那样!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问一下有黑龙江玩四轴的吗

网友A:
地效作用。继续加油,离地半米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这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效作用。继续加油,离地半米就好了。

在加油就要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加油就要倒了

先检查电机转的方向是否正确,再查电机安装是否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机转的方向是否正确,再查电机安装是否垂直。

看了!我的是x四轴前方两个电机往里转,后边的两个电机是往外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我的是x四轴前方两个电机往里转,后边的两个电机是往外转

如图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检查

谢谢你给我回复的这么详细!我中午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检查

谢师傅了!终于找到问题了!大意把左下角的奖装错了!现在没事了!就是离地有点飘那应该是调水平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师傅了!终于找到问题了!大意把左下角的奖装错了!现在没事了!就是离地有点飘那应该是调水平的事了

离地时因为地效,飘正常,打杆修正,只要空中不飘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地时因为地效,飘正常,打杆修正,只要空中不飘就对了。

嗯!明天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