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图

楼主(2013-05-04):
坦克侧面

楼主:
哪位高手教我怎么删除图片  我发的图片不对了 想重新发上去

网友A: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谢谢 明天再发新图

网友:
恭喜发帖成功,等候新帖。

网友:
两个有刷电调?电池貌似是格式3S 2200的

网友:
太低调了哈哈

网友:
制作的难度远高于发帖把

楼主:
电池是格式3S 5600mah的

网友:
多发几张图 三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上去

网友:
恭喜发帖成功

网友:
牛逼哦,等上新图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发帖成功。坦克做的不错啊。

网友:
继续啊 帅呆了

网友B:
履带是威骏的?

网友C:
目测,车型,M1,履带驱动轮是俊威的,车体过宽,估计140mm以上,电机540加装散热器,塑料行星减速器可能是电动螺丝刀的

楼主:
上图

坦克的后部驱动部分和电调

坦克的后部驱动部分和电调

楼主:
上图

控制炮塔电调和电机散热器的电池

控制炮塔电调和电机散热器的电池

楼主:
上图

动力电池和接收机

动力电池和接收机

楼主:
上图

齿轮箱没加润滑油没封盖时的样子

齿轮箱没加润滑油没封盖时的样子

楼主:
上图

侧一点看看

侧一点看看

楼主:
上图

有机玻璃做的炮塔托盘

有机玻璃做的炮塔托盘

楼主:
炮塔底盘

楼主:
上图

盖上盖子的齿轮箱

盖上盖子的齿轮箱

网友:
双攀爬车用的高压有刷电调...动力应该很强劲.......

网友B:
其实,我想说:您的悬挂弹簧真新颖。。。

网友D:
381 说的没错  是充电钻的行星减速箱  单速的   貌似有个问题  就是行星减速箱  是两级减速的结构   坦克行走速度较慢 如果上大C数锂电  短时间还可以 长时间的话  电机磨损严重  不如直接上无刷吧   还有行星减速箱 的直径太大了 应该在32mm以上吧   输出轴距离地面高度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是威骏的?

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车型,M1,履带驱动轮是俊威的,车体过宽,估计140mm以上,电机540加装散热器,塑料行星减速器可能是 ...

M1没错 履带和驱动轮都是自己做的 车体宽270mm 电机550 行星减速器有三个小齿轮是尼龙的 其他齿轮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说:您的悬挂弹簧真新颖。。。

悬挂用的是直钢丝 为的是节省空间 还不知道效果怎样 在平地上和放置障碍物时还很正常 不知道在高低不平的土道上行否 哪天试车看看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1 说的没错  是充电钻的行星减速箱  单速的   貌似有个问题  就是行星减速箱  是两级减速的结构   坦克行 ...

原来用7.4V电池速度是不理想 感觉有点慢 现在上11.1V的电池速度快起来了 输出轴距地面的高度还可以 不算很高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试验中改进 谢谢了

网友E:
多大比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1没错 履带和驱动轮都是自己做的 车体宽270mm 电机550 行星减速器有三个小齿轮是尼龙的 其他齿轮是金属的 ...

270减去2个履带的宽度怎么也得170左右吧,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比例的?

应该在1:14到1:16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0减去2个履带的宽度怎么也得170左右吧,有点…

车体内部净宽14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在1:14到1:16之间吧

1:15.73么

咋弄这么个奇怪的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

这个nb,咋做的?铁皮卷还是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