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在使用 DEVO-7E 的同靴一点小建议~~~~

楼主(2013-05-04):
使用DEVO-7E的同靴 绝大多数是和俺一样的P民;也有少数使用者确实是高富帅。所以高富帅不适合折腾这个低端控,折腾它只属于P民。

建议 :
1 不增加额外的3段开关。

2 不刷GALE大大的固件。

3 把原本的开关位置转移至合缝面处。
4 摇杆套筒换金属的。

解释:
1 增加额外的3段开关,完全没有必要,要想那么多通道去买DEVO-10最佳。
2 这和1是相连的,经我使用对比GALE大大的固件适合新手,但实际的确没有SUVSUV兄给的固件好用 suv大大的最新7e固件下 载地址:http://61.238.246.202/deviation/devil10/devo7e-v3pre8.zip
  我飞MCPX对比后,发现SUVSUV的固件稳定、且细腻;这个必须得自己使用对比才会有所发现;初接触100%的人会认为GALE固件好。呵呵。
  增加额外的3段开关后不适合刷SUVSUV的固件了。而不增加就刷啥固件都行。
3 开关移至合缝面与其它控相似,将来换控不会十分手生。
4 换成金属的,手感立马好转,原装塑料套筒太玩具化了。

尽管已拥有DEVO-8S,且对8S灰常满意。但DEVO-7E的便携性却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DEVO-7E   你值得拥有。

折腾  去看yoshi163兄弟的专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0298&extra=&page=1

  传个我的MCPX文档,请放心使用,草地上3D已接近50起落。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
为什么要放到肩膀上?

网友:
I JUST SMAILE WITHOUT ANY WORD.....
字数ur SISTER

网友:
SUV大大的固件稳定性怎么样?我的刷给力固件飞NCPX会丢频。

楼主:
SUV大大的固件稳定性好 细腻   所以我没刷GALE固件

网友:
全部同意,顶

网友:
不错,D10的飘过

网友(2013-06-17):
我已经刷了GALEE老大的固件了,也改了三段开关了,我怎么折腾回SUV老大的固件呢?听说直刷会出现无限重启的呀,而且,这两位老大在高频头上的接线法也不一样,我是不是要重新接过呢?

网友(2013-09-28):
请问SUV大神最新的DEVO 7E固件是中文的吗?

网友:
很想知道两者的固件都有哪些不同的区别,我是指功能上,LZ能否说说,也好给我参考决定是否值得换固件。目前在用G大的。

网友:
同楼上问

网友:
我也换了与LZ一样的金属摇杆,效果不错

网友:
那个开关还不如不改,那贴纸好丑样.多的三段开关不是用在通道上的,而是用在设置上,打三段就能有相应的功能.

网友:
这个控挺好用的

网友:
请告诉我那个金属摇杆头的购买地址 谢谢

网友:
这控是不是遥控距离比D7要短点?

网友A:
遥控距离比D7远 但是开最大功率非常耗电

网友B:
刷了SUV的固件后是英文吗

网友C:
网址打不开呀,刷不了哦。

网友D:
请问7E用那一家卖的DSM2接受距离远

网友A:
DSM2 如果用6200接收机 配个卫星一起用 稳当。 如果仅仅用卫星 那一次上1对儿 稳当,比如K8上面 一次整两个卫星。
距离基本超出你的可视并可控的范围。
反正别只弄1个就是了 山寨的质量不咋的 咱就靠数量来保证好了

网友E(2013-11-15):
老大,能再提供下 最新suv 固件的下载地址吗。老的地址好像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