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推力线不过重心有力矩等等问题,谁帮我研究一下这个飞机

楼主(2013-05-04):
为什么这个飞机 可以这样做。感觉拉力线离重心 好像挺远的啊?

网友A:
如果它有上拉角,是不是可以抵消低头力矩?

网友:
有上拉角,可以抵消部分低头力矩
机体本身结构设计考虑到了自平衡问题,
正常飞行中,低头时,尾翼面就上升,相对于重心点形成尾部下压力矩,会自动抵消平衡。

网友:
哪里是上拉啊!晕!前拉飞机是右下拉角,2度左右

楼主:
没一个说到点上的

网友:
有拉角不害怕,只是这样的拉角会凭空浪费能量,得消耗掉不少的能量来平衡,因此正常的飞机应尽量避免大拉角,水上机这是迫不得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它有上拉角,是不是可以抵消低头力矩?

不能抵消,但能消弱,也就是一点点。

网友:
我猜是它的下压力拒可代替下拉角吧。

网友B:
这种机型,因为螺旋桨气流直接吹在平尾上,其舵效要超出常规,平尾带一点点角度就可以抵消拉力线带来的低头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因为螺旋桨气流直接吹在平尾上,其舵效要超出常规,平尾带一点点角度就可以抵消拉力线带来的低头 ...

噢。。怪不得起飞时候 尾翼那么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