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油机用什么遥控器好。

楼主(2013-05-04):
师兄们,油机用什么遥控器好。你们用的是什么呢,神控吗。

网友:
没上过油机

网友:
xg7,除了点火不能远程遥控,其它够用了。如果不用定速器的话,6通就够了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稳定就行

网友A:
最好 就用FuTaba  18MZ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 就用FuTaba  18MZ   哈哈

我也想,可口袋哪有这么多米呀。

网友(2013-08-18):
我用的FUTABA14SG 2.4G,双叶全套配有R7008SB双向传输接收机。调试说明基本与F8相似。用的挺好,嘿,一步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天7y

天7可以吗,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
我觉得国产天几都够了吧

网友(2013-09-29):
主流控都可以F控JR控和S控都可以的。

网友:
D10也可以了。远程点火功能也有。应该够了。全中文,便宜

网友:
如果加定速仪,至少七通
最好有熄火开关
一般上千的遥控器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