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成3.1固件后,如何把起飞模式改成原来那种。

楼主(2013-05-04):
现在起飞降落,是比原来稳定一些了,不过怎么把起飞模式改成原来那种线性的啊,现在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A:
改不回来了·习惯下就好了·

网友B:
怎升級的也說明一下吧!

网友C:
用老的软件从新刷一下啦
再不行就要后门程序了,哈哈哈

网友C:
习惯就好啦,只是起飞的时候推油门没有感觉到电机转速的提升,心里不太踏实对吧
,不过他是半自动起飞的哦

网友D:
现在的控制 油门控制上边的更不精准觉得 收后面推油门 没有明显变化高度 合适新手 更稳定 对老手很不习惯

网友E:
改变了操作习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升級的也說明一下吧!
下载最新的调参软件,插上后就会引导你升级

网友F:
大家都升級成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