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3.10我也更新成功了~~~(附升级连接)

楼主(2013-05-04):
更新还真快就10几秒

更新成功了吗·?

3.10把原来三档开关的手动更改为三种选择·····················································································································

一些新人还问怎么升级
下面是升级方法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loads-cn/
下载V2.1调参软件安装

连接NAZA 上电后会自动弹出升级提示
升级完
一定要做1、高级校准2、摇杆校准3、GPS校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自己升级的还是DJI给的固件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升级的还是DJI给的固件升级的

下载新的调参软件 它会自动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新的调参软件 它会自动检测·

明天我也升级去,不过密码忘了

网友:
出來了阿~~趕快去下載

网友:
我也正在升……

网友B:
你們是下載Naza-M v2 调参软件 v2.10 的嗎????

网友C:
有什么区别了呢?

网友:
naza看来还是有潜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是下載Naza-M v2 调参软件 v2.10 的嗎????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区别了呢?

调参软件里面看 三档开关的手动更改为3种选择
听说会更稳 这个要明天去外面试试了·

网友D:
升好了……可是为什么我的智能方向控制无法使用(不能被激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好了……可是为什么我的智能方向控制无法使用(不能被激活)呢?

GPS没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没插·?

好像是GPS出问题了。插入一会儿就不行了

楼主:
上个图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下·

怎么回事呢?GPS升级前还是好的,现在就跟坏了一样。

楼主:
智能控制方向没打勾吗?

网友:
GPS能检测到,而且版本跟你的一样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智能控制方向没打勾吗?

没法打勾,而且GPS模式也切换不了!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你看我的第一张截图 智能方向是开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法打勾,而且GPS模式也切换不了!

在重新升下 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重新升下 看下

升过就不能再升了吧?通电后是好的,可是几秒后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过就不能再升了吧?通电后是好的,可是几秒后就坏了。

能啊 你看你20楼图片
不行就要问Dji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啊 你看你20楼图片
不行就要问Dji啰

能降回2.02!这样还好,我再慢慢试吧。你用的调参软件也是V2用的那个吧?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降回2.02!这样还好,我再慢慢试吧。你用的调参软件也是V2用的那个吧?2.1?

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降完再升还是那样。会不会必须用他们的那个PMU呢?你的没有问题?

网友:
刚也升了级 的智能方向控制无法使用了

网友E:
无法选中,没升级前都是好的  为什么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法选中,没升级前都是好的  为什么 啊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E:
怎么降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降级啊

用1.8版的调参软件去“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里面看 三档开关的手动更改为3种选择
听说会更稳 这个要明天去外面试试了·

大概问了一下 起飞会更稳定一点。不过GPS精度与之前相比有所差别!

网友:
并不住也更新好咯 明天试试看效果DJI给力咯

网友F:
我升级的内测版本3.0 昨天升级的,娘的升级的时候居然浆还要转,还好砍板凳跟门上很危险,今天换浆后测试效果是这样的
之前版本没发现需要预热,现在要预热了
起飞油门从0-50都为怠速50以上直接就起来了,起飞稳定多了
降落只比以前好一点点
姿态模式比以前稳了不会有事无事就乱飘了
GPS模式定点没之前精度高了,表现如下,把飞机飞到一个点然后放开遥控器摇杆,飞机会飘1米左右然后定住
之前的版本飞到一个点之后放开摇杆飞机顶多就把惯性向前冲的位置退回到放开遥控器摇杆瞬间位置,不会向现在那样飘1米在定住
另外你们升级后GPS不能用的,可以试试高级校准

网友G:
升级后发现两个问题...
1.智能航向控制无法使用
2.掰杆动作只剩下↘↘能发动电机

网友:
还是看看白老鼠如何...刷了新firmware3.1的旧NAZA可活的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完再升还是那样。会不会必须用他们的那个PMU呢?你的没有问题?

么有啊 完全正常啊 你要用IODS和DJI狗无刷 才要加PWU的 因为主控上没洞插前面两样东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级后发现两个问题...
1.智能航向控制无法使用
2.掰杆动作只剩下↘↘能发动电机

掰杆还是四种啊

网友H:
肯跌啊电池烧掉了一块升不了级

网友:
怎麼會這樣~等明天DJI人員來解答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升好了……可是为什么我的智能方向控制无法使用(不能被激活)呢?

你看是不是把那个通道分配给远程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跌啊电池烧掉了一块升不了级

换一块··难道生到一半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块··难道生到一半没电··

周五好不容易空下来去飞的时候,热缩管尽然滑落。。。。结果短路,小炸。。。。,10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直接就废了,连接充电器没反应,插上电也没反应了。。。。。可怜现在只有那么一块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看是不是把那个通道分配给远程调参了。

不是的。通道没有问题。现在GPS姿态模式也不能用了。通电后几秒正常,然后就不行的。指南针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升级的内测版本3.0 昨天升级的,娘的升级的时候居然浆还要转,还好砍板凳跟门上很危险,今天换浆后测试效 ...

高级校准N遍了,还是不行……校准的时候显示GPS姿态是正常的。完成后就又不行了。

【更新】重新校准指南针,问题解决了!

网友:
试飞完成
明显起飞稳了很

网友:
升级后,信息栏提示:“当前序列号:xxxxxxxxxxxxxxxxxxxx,请你在这里输入新的序列号:你还可以尝试(30次)”。请问新的序列号要填吗?怎么找到新的序列号?谢谢

网友:
更新后的智能航向原本一直无法动作
去睡了一觉,开调参软件就发现到正常了,不知原因为何

再次试了掰杆动作仍然只有↘↘
摇控器设定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再校准过还是一样
想到昨晚更新完毕后有先把参数导出存档
就重新导入看看,结果四种动作就回来了......

再试验发现...重新导入或者恢复原厂再重新设定之後,拔掉数据线,四个掰杆动作都会正常
但是电池拔掉,飞控重新上电就仍然变成只剩下↘↘一种

除了掰杆剩一种之外,带出去试飞,
方向动作算正常(左右转头会有点飘掉,原先不会)、一键返航正常,起飞跟降落比之前稳定

网友:
非常关心GPS的稳定性是否有提升!

网友:
我也恭喜一下!

网友:
我的也升级了。 天气好了 就去试试看看,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网友J:
我也升级成功,姿态模式起飞超稳,解决了起飞侧翻问题。预热有灯提示,今天这里下雨,GPS模式没试,应该可以。姿态模式比一前好像要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升级成功,姿态模式起飞超稳,解决了起飞侧翻问题。预热有灯提示,今天这里下雨,GPS模式没试,应该可以 ...

感觉起飞和降落稳多了啊·

网友:
謝謝分享,,
還未昇級,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