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ER9X)设置450初步成功

楼主(2013-05-05):
用升级的富斯9(ER9X)设置450初步成功,已经飞起来了,还差进一步设悬停和倒飞的螺距(现在悬停和倒飞的螺距都是一样的,只有油门曲线设好了悬停和倒飞的,螺距不知要在那里设),EXP曲线未调(经验不足),几个关键的设设置如图片,我是参考第一张用软件的图形设置的,个人感觉以目前的水平还是原来的程序要好调些,网上说的可以在电脑上设的我试过,一写进去就会黑屏,启动不起来,要重新刷(我现在版本是r776 v1.6235-MIKE 21.09.2012),刷好后在控上设才行。现在还在研究适应中,欢迎大家交流,我的油门设成40,half,是我自已飞着感觉设的,可能不正确,因为我的马达是3800的,觉得转速太高了,所以在这里设成40,和half。

网友A:
请问你这个设置,接收机和3GX陀螺仪怎么接线呢?

网友:
按照网上的方法我已经刷好了,没问题的!这种是ATMEGA系列单片机的ISP下载方法,只是这个功能更简便一些,对摩友已经完全足够了!

网友:
这个在电脑上和你的一样  还有2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
1:在遥控器里面调节舵机的中立点,在50%油门的时候,让舵机臂处于水平位置。
舵机中立点的调节说一下,有的控可以调节,有的控不可以。如果你的遥控器无法调节舵机中立点,可以用舵机测试仪来调节。至于怎么调,每个控的方式都不一样,说明书上应该都有,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还要说一下,舵机的中立点和微调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人通过微调把舵机臂调成水平的了,然后又通过微调把十字盘调平,也有些人连舵机臂水平都不调平,然后直接通过微调把十字盘调平,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这样调出来的飞机,可能也能飞,但飞行品质不会很好。
2:调节第六通道的螺距旋钮(PIT/FLP)(油门还是打在50%),让下面的红线对应的摇臂处于水平(PS:理想的情况下,PIT稍微调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调很多)

网友B:
我设置的和你不同。CH1是ele,CH2是AIL,CH3,4,5一样。CH6是螺距。。我用的是beastx。。前两个通道设置差别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的和你不同。CH1是ele,CH2是AIL,CH3,4,5一样。CH6是螺距。。我用的是beastx。。前两个通道设置差 ...

朋友你好,我想问一下3GX陀螺仪怎么和接收机连在一起?默认螺距通道是那个?还有就是副翼舵机,两个分别插在几通道啊!我现在连舵机连接方法都没弄懂,看了3GX说明,多出来的pit ,和gov都不知道插在接收机那里,我想加你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我想问一下3GX陀螺仪怎么和接收机连在一起?默认螺距通道是那个?还有就是副翼舵机,两个分别插 ...

我没用过3GX.。我用的是beastX。。。不过你看我的帖子。最近的一个有怎么连接beastx的。。如果你想看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设置,接收机和3GX陀螺仪怎么接线呢?

你好,我飞的是有副翼的,3GX没用过,不太清楚,我的陀螺仪是接第5通道(ch5),
我基本就是1中所说的方式调的了,另外调节时好像是打开倒飞模式,调节舵机臂水平,我一般是松开舵机臂螺丝调整水平后又上紧螺丝,实在不平就用微调调平,然后在看整体十字盘水平,用微调调平,当然如果能用中立点调那是最好,ER9X有点不熟,应该也可用中立点调的,你说的第2点现在我还没有搞懂,原版的螺距很好找,也很好调,升级后有点糊涂,找不到调的地方,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的和你不同。CH1是ele,CH2是AIL,CH3,4,5一样。CH6是螺距。。我用的是beastx。。前两个通道设置差 ...

你好,请教下你设的第6通道是螺蚷,但是在控上怎么也找不到PIT这个英文缩写字母,我找了半天试验结果就是用CYC3,是不是CYC3就是螺距啊?如果是螺距,那么就可以调螺距曲线了,我还一直没找到呢,正在郁闷研究中,真希望有高手出来点拨一下,忠心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你设的第6通道是螺蚷,但是在控上怎么也找不到PIT这个英文缩写字母,我找了半天试验结果就是 ...

不是的。。是你要在设置里把CH6作为螺距通道的。不在mixer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你设的第6通道是螺蚷,但是在控上怎么也找不到PIT这个英文缩写字母,我找了半天试验结果就是 ...

如果没有PIT,找collective。这是集合螺距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PIT,找collective。这是集合螺距的意思

奥,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你要在设置里把CH6作为螺距通道的。不在mixer里面

请问ch6通道设成螺距怎么设置?还有就是ch5是不是不用设置就是陀螺仪感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ch6通道设成螺距怎么设置?还有就是ch5是不是不用设置就是陀螺仪感度了?

在遥控器的直升机设置参数里面第二项有个Collective,在第一项Swash Type下面。。然后在里面设置CH6为螺距。CH5需要设置成陀螺仪感度。在mixter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的直升机设置参数里面第二项有个Collective,在第一项Swash Type下面。。然后在里面设置CH6为螺距 ...

哦!朋友谢谢你,那ch5陀螺仪感度设置成什么呢?混控方面要那个跟那个混控呢?

网友C:
楼主是飞有副翼吧?无副翼的设置要简单一些。

网友:
这是我MCPX的设置:

无副翼的450设置和这个基本一样。

有一点要注意的,er9x的100%和其他控的125%是一样的。所需要把所有通道都设置成80%。这样才能和无副翼陀螺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你设的第6通道是螺蚷,但是在控上怎么也找不到PIT这个英文缩写字母,我找了半天试验结果就是 ...

在百度搜ER9X,可搜出ER9X说明书,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朋友谢谢你,那ch5陀螺仪感度设置成什么呢?混控方面要那个跟那个混控呢?

ch5可以这么设置 然后就可以通过P3这个旋钮实时调节感度。但为了防止以后不小心碰到,在你确定好感度后最好把P3这个旋钮的功能在这个CH5里面关掉。

因为是直升机,所以不存在什么两个副翼混控啊之类的事情。所以mixter里面主要负责自定义通道。把你需要的那个通道给设置在正确的通道位置上。这就是基本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飞有副翼吧?无副翼的设置要简单一些。

是的,我飞的是有副翼的。ER9X还在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打算把自已理解的问题和知识整理下发上来,大家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5可以这么设置然后就可以通过P3这个旋钮实时调节感度。但为了防止以后不小心碰到,在你确定好感度后最好 ...

好复杂哦!之前没玩过连小四通都没玩过,不是很懂能不能把你的模型参数发给我啊!我把它刷到我的控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哦!之前没玩过连小四通都没玩过,不是很懂能不能把你的模型参数发给我啊!我把它刷到我的控里,

说实话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是。。每个直升机,就算是一款,设置都会不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了解每项是怎么设置的。否则就算能飞,也会很危险。楼主的图里把他的设置拍的差不多了。你看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是。。每个直升机,就算是一款,设置都会不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了解每项是怎 ...

哦!没关系,还是要谢谢你帮我那么多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是。。每个直升机,就算是一款,设置都会不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了解每项是怎 ...

朋友怎么设置一推油门三个舵机同时向上或向下呢?我的控左摇杆是油门和方向,右边是升降和副翼,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怎么设置一推油门三个舵机同时向上或向下呢?我的控左摇杆是油门和方向,右边是升降和副翼,请问怎么 ...

呃。。。这个需要从头开始设置。。。确保无副翼系统设置正确。然后再弄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需要从头开始设置。。。确保无副翼系统设置正确。然后再弄遥控器的

先设置陀螺仪再设置遥控啊?我是一步一步按3GX设置过来的,可是到了螺距角度设定时需要推油门的,可我控里面没有设置,推了没有反应啊!然后就跳过去直接下一项菜单设置

网友:
以前很挠头的一个问题,苦于没人能一起研究,看着一个450的英文说明算是凑合能飞了,但很不舒服,后来用ZYX了,就全省了,LZ的文章要是能早出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陀螺仪再设置遥控啊?我是一步一步按3GX设置过来的,可是到了螺距角度设定时需要推油门的,可我控里 ...

你的ER9X里面的MIXTER里面的CH1,2,3,4,5,6都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ER9X里面的MIXTER里面的CH1,2,3,4,5,6都怎么设置的?

我的控是这样设置的,ch1RUD,ch2THR,ch3ELE,ch4ALL,ch5p3,ch6ALL,参数没动,保持百分百,,你看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是这样设置的,ch1RUD,ch2THR,ch3ELE,ch4ALL,ch5p3,ch6ALL,参数没动,保持百分百,,你看一下 ...

朋友啊。。你去找er9x的说明书看看。。网上有。。因为你这个设置的。。基本都不对。。

CH1-AIL,CH2-ELE,CHE3-THR(里面有3个混控。分别用idle0,1,2激发,然后每个都有自己的curve曲线),CH4-RUD,CH5(陀螺仪感度。P3是一般用来调整感度的那个旋钮,切换陀螺仪工作方式用GER控制,所以CH5下面应该有两个混控。你看楼主的图片。那个很清楚)CH6-THR(但其实是collevtive螺距。也有3个混控,分别用idle0,1,2激发,每个都有自己的curve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啊。。你去找er9x的说明书看看。。网上有。。因为你这个设置的。。基本都不对。。

CH1-AIL,CH2-E ...

说明书我下载有,看过,我这个是对应MODE-2模式的哦!要不要改呢?

网友:
看这个控没有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我下载有,看过,我这个是对应MODE-2模式的哦!要不要改呢?

无所谓mode1,2,3,4.。这和mixter里面没有关系。。我也是mode2.。。你的mixter里面需要全部清空重新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mode1,2,3,4.。这和mixter里面没有关系。。我也是mode2.。。你的mixter里面需要全部清空重新写
...

哦!知道了,那按你这样的话接收机要重新接过咯!我重新按lz的图设置,到ch3混控-50% HALF THR我找不到那个HALF英文字母,现在就差那个了,感觉十字盘运动不是那么回事!不清楚,明天上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那按你这样的话接收机要重新接过咯!我重新按lz的图设置,到ch3混控-50% HALF THR我找不到那 ...

他设置的half是一半的意思。等于CH3油门通道里面的所有数值减半。

你不需要更改接收机的连线吧。。你先按照3GX的说明书把连接3GX还有接收器的线接好,保证没有问题。然后再调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设置的half是一半的意思。等于CH3油门通道里面的所有数值减半。

3Gx接线我是看软件说明接的,但是彩虹线也就是六色线接到接收机应该按遥控里对应通道接的吧!还有就是HALF我找不到,我的版本是r788固件,有Max和full,除了差HALF设置外,感觉斜盘运动不是那样,推油门两个舵机动作,而且还是最大值,搞得斜盘很斜卡到主轴鱼眼那个位置,没上桨自传坏了L臂,还好转速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x接线我是看软件说明接的,但是彩虹线也就是六色线接到接收机应该按遥控里对应通道接的吧!还有就是HAL ...

我的设置和楼主不一样。。我在er9x里面的CH1和CH2分别是AIL和ELE,CH6是PIT。。你按照这个试试

网友:
很好很強大幫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置和楼主不一样。。我在er9x里面的CH1和CH2分别是AIL和ELE,CH6是PIT。。你按照这个试试

哦!知道了,这段时间比较忙,先放放先,不行我就把控刷回原来的固件,朋友,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知道了,这段时间比较忙,先放放先,不行我就把控刷回原来的固件,朋友,谢谢你啊

哈哈没事。有ER9X的问题就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