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琢磨:用4轴USB卡的A轴脉冲驱动伺服做主轴

楼主(2013-05-05):
提示:

网友:
我只知道。如果使用位置模式来转动伺服电机,对你的usb卡的脉冲频率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
不太懂 帮你顶顶吧

网友A:
伺服的电子齿轮可以降低对脉冲速度的要求

网友B:
伺服用速度模式,pwm控制

网友C:
LZ错了吧,4路USBCNC,本身不支持PWM输出的,仅是提供频率调速。

网友D:
有信号、电机、驱动,直接试不就行了。反正攻丝不需要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