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 虎王 电机问题 求前辈指导 (本以为能玩了,心情失落啊)跪求帮助

楼主(2013-05-05):
小弟前几日买了一台田宫虎王
今天刚装完底盘和动力

兴奋,下地试跑发现 两个380电机其中一个接触不良 有时转有时不转
现在上面部分都没心情装了....

想说重新配两个380电机 但是搜过某宝后发现380电机各式各样
求前辈们指导 田宫虎王的波箱配什么转速的380电机比较合适

感激不尽!!!

网友:
田宫原装380电机在7.2V电压下是16000转左右,田宫用的应该是MABUCHI的马达,应该是这款RS-380SH 4045,淘宝搜索即可.
不过还是建议选扭力大点的395电机

网友A:
这是小毛病,估计就是正负极接触不良。要不就卖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毛病,估计就是正负极接触不良。要不就卖了吧

兄弟,想准备给M26换上395电机,不知道空间是否足够,对了,车尾刹车灯田宫貌似只给了一边的灯,另一边你有没有加上去?如果加的话是并联还是串连上去好?

网友:
楼上的不如出掉算了.我接着~~

不出的话么  国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375768053&      虎王要低速大扭矩电机,原来田宫的电机扭矩低了点 速度快了点 反正国货便宜的很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再检查一下线路吧,我的虎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建议换395孤影已经给出了链接

网友:
我的m26搞成无刷了还没完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想准备给M26换上395电机,不知道空间是否足够,对了,车尾刹车灯田宫貌似只给了一边的灯,另一边你 ...

恭喜入新车!395电机过长,好像放不下的,M26的波箱比一般的田宫波箱多了一级传动齿,原配的扭力足够,已经很完美了,我只是把波箱拆开优化了下,尾灯我记得应该是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395孤影已经给出了链接

轮胎回泰安了?这次时间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新车!395电机过长,好像放不下的,M26的波箱比一般的田宫波箱多了一级传动齿,原配的扭力足够,已 ...

好的,谢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热心回复
查了一下 原装的田宫电机的品牌是香港的standard motor牌的

我的380的问题是 如果转到某个位置停下 在给油门就不动了了 必须用手带一下 然后才能动,

不过本来就打算换个电机的。迟早的事情  只是没想到那么早而已。

决定一无返顾的上395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回泰安了?这次时间紧了点

是呀 在泰安了

网友D:
田宫的模型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田宫的模型贵不?

虎王和M26裸车4000左右,豹2嘛,无底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热心回复
查了一下 原装的田宫电机的品牌是香港的standard motor牌的

原来并不是所有都是mabuchi的啊..........田宫的豹2用的是MABUCHI的马达,以为其他的应该都是一个公司的

网友C:
我突然间想起来,是不是诱导论处的履带没安装到位,车长查看下吧,按理说不应该新车马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回泰安了?这次时间紧了点

倒是感谢黑贝兄的款待呀,感受了一下南方的民俗风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田宫的模型贵不?

贼贵!你上淘宝看就懂了。

网友:
贼贵!你上淘宝看就懂了

网友:
虎王价格还好吧,算是有点良心了。顺便提醒楼上,别复制灌水了

网友:
今天跑虎王没注意,把前面的灯磕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间想起来,是不是诱导论处的履带没安装到位,车长查看下吧,按理说不应该新车马达有问题

嗯 当时就从波箱上拆下 空转 换 另外一边 都不行
所以才肯定是马达坏了

现在已经换好395了 完全没问题了

现在车子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就差做颜色了

再次感谢大大的协助

网友E:
有颜色的参考么?虎王光影迷彩比较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颜色的参考么?虎王光影迷彩比较经典~

暂时考虑的是田宫外壳上画的迷彩204号的样子

不过还没最后决定 东部战线的涂装也不错的

小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考虑的是田宫外壳上画的迷彩204号的样子

不过还没最后决定 东部战线的涂装也不错的

还是喜欢阿登虎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考虑的是田宫外壳上画的迷彩204号的样子

不过还没最后决定 东部战线的涂装也不错的

那个就叫做光影迷彩,又叫三色迷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阿登虎王

赞. 好有质感!

正考虑这个涂装

网友E:
我的虎王,嘿嘿 ,光影迷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虎王,嘿嘿,光影迷彩的

嗯 嗯! 很漂亮!

网友:
我个人不怎么喜欢过于做旧的,更不喜欢把裙板什么的故意割掉一块的那种。。。所以我的虎王零件很全

网友:
对了,提醒楼主,虎王的金属炮管要当心,会和下面的车灯相撞。。。我的就是,炮管碰到桌子,结果把前车灯撞断了,费了点功夫才黏好

网友:
有空多交流,我最喜欢虎王,家里RC虎王5辆,田宫16一辆,田宫35静改动两辆,正在上色,收藏家HM一辆,还有个田宫静改动的半成品,嘿嘿嘿。田宫豹2估计上半年是搞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