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naza升级以后为什么这样?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5-05):
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naza升级以后为什么这样?

升级提示一直正常,校准IMU什么都做了,然后黄灯闪烁,不同于失控的那种闪法,说明书没有说这种是什么情况,控是华科尔的2801,之前飞得好好的,升级以后没法启动了!
连上电脑看遥控设置好像都正常,但是拔了USB线以后黄灯奇怪的闪烁,无法启动,尝试了用老版本的重新刷过问题还是存在,没法玩了,晕

问题已解决:重新下载固件做高级校准正常了

网友:
这情况  没遇到过    我只晓得新版本好像要预热

网友:
RE: 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naza升级以后为什么这样?

重新升级新内核试试。

网友:
重新上电 启动下 哪个高级校准坐了没?

网友:
你的遙控沒在中立點,要調到中立點亮綠燈

网友:
解決了嗎??

网友:
发生与楼主一样的悲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关心,重新下载固件升级了一下,这次做高级校准很快就过了,然后问题解决

建议DJI弄个提示,这样很吓人的呢

还有个问题,升级以后手感完全不同了,尤其是起飞,原本过50%油门就可以了,现在得60%以上,然后定高以后50%又可以定高了,反应不如以前灵敏,很不习惯ing

不过确实是比之前稳了。

网友:
问题解决 直接重新配置下就好了

网友A:
楼主几乎把新版本中涉及到的内容都提到了。

1黄灯预热提示:要等黄灯提示消失之后,才可以启动。否则掰杆是无效的。
2升级之后请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器,检查遥控器的中位值以及最大最小值。
3高级校准建议都做一下,可以获得更佳的飞行性能。
4起飞动作会有一些不同。掰杆,过中位保持,飞机会逐渐加速起飞,此阶段的飞行手感会很不同。你只要将油门杆拉回中位一次,油门手感就变成跟以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乎把新版本中涉及到的内容都提到了。

1黄灯预热提示:要等黄灯提示消失之后,才可以启动。否则掰杆 ...

我的NAZA升级后GPS用不了,是怎么回事呢?反复升级和校准好几次了,都这样。通电后能进入GPS姿态,但几秒后就失效了,降回2.02就没有问题,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网上好像好几个网友都这样。怎么办?

【更新】重新校准指南针,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升级后GPS用不了,是怎么回事呢?反复升级和校准好几次了,都这样。通电后能进入GPS姿态,但几秒 ...

请把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网友C:
穿云哥~~~注意看v2的说明书哦,这些问题,说明书都写了。。。快闪黄灯是在预热,期间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云哥~~~注意看v2的说明书哦,这些问题,说明书都写了。。。快闪黄灯是在预热,期间不能启动。。。

不是这种情况,之前折腾了1-2个小时都这样,还叫做预热啊?都快煮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乎把新版本中涉及到的内容都提到了。

1黄灯预热提示:要等黄灯提示消失之后,才可以启动。否则掰杆 ...

你好。请问naza m升级是下载V2的固件么?还是以后会有M的固件在官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乎把新版本中涉及到的内容都提到了。

1黄灯预热提示:要等黄灯提示消失之后,才可以启动。否则掰杆 ...

预热提示黄灯的时候掰杆会有绿灯快闪提示,马达不启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收获不少

网友:
提问和解答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有预热提示就是好,之前没有预热提示,起飞后不稳,现在起飞后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