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模拟器遇到个问起请教

楼主(2013-05-05):
我想练练航线飞行,我装了个RXT模拟器,我的控是华科尔7通控。通道分配都好了,在练习时出现飞机不起飞油门推到最大了,出现飞机向左前方倾斜。其它都正常。正反我都试过了。请教问题出现在哪里?当时控到手什3么都没设置,装好模拟器,分配好通道,开机就能工作,但我飞机到手了后,我我对好频,操控一切正常。但是我用控来练模拟器却不能正常操控。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模拟器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通道设置问题

请问正确的设置应是怎样设置?我的控是华科尔7通,模拟器是RXT。通道是这样分配的:1通道升降舵,2通道副翼,3通道油门,4通道尾翼,5通道未设,6通道螺距。请指教。

网友:
看来设置问题啊

网友:
华科尔无能为力

网友:
是不是模型选择问题?

网友:
我的G4模拟器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通道设置也是对的突然的就出现这个现象了,最后让软件自动选择控几次好了,现在也想不明白,实在不行,重装一下模拟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十字盘混控开着呢

网友B:
1.模拟器新开一个模型数据
2.关闭十字盘混控
3.再不行就把螺距和升降设置成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模拟器新开一个模型数据
2.关闭十字盘混控
3.再不行就把螺距和升降设置成一个通道

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2013-06-05):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