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大约150斤重,用多大电机合适?

楼主(2013-05-05):
如题,选动力不知道该怎么选了,车体尺寸内部高约120mm宽度大概200mm,需要配两个电机组双流

要求行进速度大概在1公里每小时即可,驱动轮直径135mm

网友A:
淘宝搜索 24V 250W电机即可 有带减速 和不带减速之分  根据自己的 动力布局选择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24V 250W电机即可 有带减速 和不带减速之分  根据自己的 动力布局选择把

万分感谢

网友B:
那么大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台啊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24V 250W电机即可 有带减速 和不带减速之分  根据自己的 动力布局选择把

兄台,得用多大转速的啊?这个电机减速比好多种啊

网友C:
1公里==一战坦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公里==一战坦克哦

...我就寻思别跑太快了,跑太快了,我赶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寻思别跑太快了,跑太快了,我赶不上

==人类步行的速度一般是3到4公里每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类步行的速度一般是3到4公里每小时

主要是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机,用多大扭矩多大转速。。。

前进驱动系统减速比才1:4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机,用多大扭矩多大转速。。。

前进驱动系统减速比才1:4的

==减速比才1:4哪有扭力........一般减速比都是至少1:30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才1:4哪有扭力........一般减速比都是至少1:30以上的

我想买减速电机装上啊

网友D:
楼主准备坐到上边开坦克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准备坐到上边开坦克吧!呵呵

我要上去就压趴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上去就压趴下了

选择775以上的减速电机

网友E:
看来你的双流问题攻克啦。电机这么选:

估算你坦克的总重并且严格控制总重。考虑你坦克的最大爬坡度。用三角函数计算向下的分力,根据你主动轮的直径计算主动轮的扭矩。根据你选择的电机额定输出扭矩选择减速比。同时根据电机额定转速和减速比算最大速度。如果两者不能兼得,就考虑变速系统,2档或3档。

双流传动还要考虑转向减速比的确定。

你做的什么坦克?什么比例?我帮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775以上的减速电机

谢谢帮助

网友F:
小海豚电动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的双流问题攻克啦。电机这么选:

估算你坦克的总重并且严格控制总重。考虑你坦克的最大爬坡度。用 ...

坦克自己设计的,估算总重大概在200斤以下,仿豹型,但又不同,加工条件限制,比例我也不清楚,700mm长,350mm宽,直行减速比大概是1:4,转向减速比大,所以直行电机选好,转向电机就不用考虑了,现在没解决的问题就是电机选择和弹簧尺寸,打算用压簧导柱的那种,行程大概25mm左右,承载力不清楚该怎么算,实在不行就得买几个先试试才行,波箱已经搞的差不多了,差几个轴没车, 我那个帖子好久没更新了,最近太忙,进度也慢,电机选好扭矩的话不用加涡轮蜗杆减速器,要是扭矩不够的话还得加个涡轮蜗杆的减速器才行
关于计算速度的问题,我不知道阻力系数是多大啊,直行平地也得有个阻力系数啊,比如柏油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海豚电动车电机!

知道扭矩和功率么?电机尺寸知道么?

网友F:
你自己上淘宝看看吧!
论坛不能发链接!
24V250W,就是2楼那位大大说的那种!
我也是经过他介绍,才买了2个!动力不错!可以拉动一个成年人!要么你搜索一下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上淘宝看看吧!
论坛不能发链接!
24V250W,就是2楼那位大大说的那种!

嗯,明白,之前查过,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扭矩和功率么?电机尺寸知道么?

你的行星齿轮直行输入是内齿圈,转向输入是太阳轮吧?

我有优耐特MY1020电机的数据,某宝上搜一下就可以了。有MY1016系列,有MY1020系列。

貌似后者高端一点,体积略微大一点。我买的是24V 350W

你短息我邮箱,我给你发送图纸,CAXA2005、CAD2004均可,你任选。

直行的减速比1:4恐怕不够吧?这样你的坦克几乎没有坡起能力啦,只能冲坡啦!

基础知识要抓牢。

网友:
主要是电调,考虑电压和电流,并且留一些安全裕度。

网友(2013-08-30):
看来您的用大无刷了====其余的带不动

网友:
你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