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叶焊桨工装

楼主(2013-05-05):
陆陆续续折腾了几个晚上,终于差不多搞完了,上图:

网友:
这个是桨叶焊接支架吧 做的很精致

网友A:
亮一下加工装备吧!!起码车钻切全齐呀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单位什么设备都有,就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加工装备吧!!起码车钻切全齐呀

铣床磨床线割加工,有车床会省事很多

网友:
楼主这是在准备搞批量加工吧

网友:
真下功夫,角度一定会嘎嘎准,焊的要求和标准也不会低了,厉害。

网友B:
好像有点问题。等楼主演示完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点问题。等楼主演示完了再说。

问题在哪里?估计都拧紧,角度焊的太变型不大.

网友:
6根都是光杆,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办法把每片的角度调到一样!
难道要用个角度尺靠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哪里?估计都拧紧,角度焊的太变型不大.

因为楼主还没有演示使用方法,所以不敢确定。正像楼下同学说的,将每一个固定桨叶的支架调整到相同的角度很困难。
我想如果楼主不是采用锡焊的话,不如只用一个支架。旋转桨轴到比较好控制角度。

网友:
加上刻度的话效果更好了

网友D:
怎么调整每一片叶子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调整每一片叶子的角度?

角度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楼主还没有演示使用方法,所以不敢确定。正像楼下同学说的,将每一个固定桨叶的支架调整到相 ...

这方法不错!少了周围的东西还方便焊接呢!

网友:
多轴雕刻机整体雕出来。。。才是技术控的做法。。哈哈哈

网友:
顶一下,我来说两句:叶片的角度,是由桨毂的槽决定的。。。主要是叶根角。叶稍角,是桨焊好后再扳的。
看下我新做的焊桨工装。。。。

网友:
手工焊桨的小诀窍多着呢。。。工装只是一个必备的基础工具。。。

网友E:
先开槽,再出锥形,看上去振纹这么少
估计是磨的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开槽,再出锥形,看上去振纹这么少
估计是磨的

他是先忘记做锥度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开槽,再出锥形,看上去振纹这么少
估计是磨的

呵。。。第一次做工装,不知道要做锥度的,先开了槽就没管了,后来听平安大师说要整个锥度出来。。。。没办法只得上磨床磨了,。。。其实整根桨夹都是磨出来的

网友:
不错很实用就是调节角度费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