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60cm的小飘飘,三种KV值的电机,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 ...
翼展60cm的小飘飘,三种KV值的电机,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选一下

楼主(2013-05-05):
打算用珍珠棉做个翼展0.6m的飘飘,
舵机
用3个5g以下的,
电池
2S或3S 1000mAh以下的,
电机
用1806,但KV值有三种:2100、2600、3200,选哪个好呢?实际飞行中体验会有什么不同(请重点对比2100和2600)?如果考虑以后再利用(比如用这个电机做翼展更小或更大的飞机),又该如何考虑呢?谢谢!

网友A:
2600搭配5030

网友:
看你的起飞重量不轻 建议同样配置做80cm飘飘 或者选择3300kv 60cm战斗飘飘

楼主:
谢谢二位!但买来得及看回复已经买了,AX 1806 KV2100电机(19g)、华牌2S 850mAh电池(45g)、中特威30A(23g)、YZW 3.7g舵机、5030和6030的桨(才1元一个),以上(不算桨)总计大概是100g,再算上起落架、舵机连杆、机翼加强杆什么的,不知最终重量能控制在多少,200g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机身和机翼还没做,大家看这个配置做多大翼展合适?个人希望小于80cm,太大了珍珠棉的强度怕不够(为了经炸,想全部用珍珠棉)。
谢谢!

网友B(2015-04-22):
我也正在做开始打算用珍珠棉··可太软机翼不好固定····现在做KT飘飘·····翼展70··长60···打算1806+5030或者6035··上3S或2S···预计空机150克···设备1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