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吊机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神,我在模拟器练吊机的时候老是左旋,平飞也不横滚,垂直向上飞也不自旋,为什么偏偏在吊机的时候自旋呢,平飞和垂直飞都不旋,原则上右拉已经够了啊。总不能每次从平飞变吊机都要改微调吧, 实际飞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菜鸟求解

网友:
不懂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需要不断修正附翼的

网友:
这叫扭力滚!原则上讲只要吊机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是由于螺旋桨的反扭造成的,此时由于飞机完全失速,所以副翼完全只能靠螺旋桨滑流来产生效果,舵效很差,所以难以修正!!!要练吊机必须跨过这道坎!不然你是练不出条件反射的!!!

网友:
什么软件啊?
我的G4无法吊机啊

网友:
传说中的扭力滚 楼上正解

网友:
桨的反扭力呗 ~平飞的时候翅膀和空气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