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吊机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神,我在
模拟器
练吊机的时候老是左旋,平飞也不横滚,垂直向上飞也不自旋,为什么偏偏在吊机的时候自旋呢,平飞和垂直飞都不旋,原则上右拉已经够了啊。总不能每次从平飞变吊机都要改微调吧, 实际飞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菜鸟求解

网友A:
这叫扭力
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扭力滚
哦,谢谢,不过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么

网友B:
吊机飞机失速,所以会自己滚的……螺旋桨反扭力啊
其他时候不滚是因为翼面修正了

网友C:
这叫扭力滚,电机反扭力矩导致的必然结果。
要想它不滚,得时时打副翼较正。

网友D:
副翼修正和把油门控制好,两者都很关键。

网友E:
吊机就要滚,不滚不算真吊机

网友F:
吊机时,螺旋桨反扭会造成LZ所谓的左旋。建议此时不要打右副翼,不断练习适应这种飞机自旋,这样LZ扭力滚也就练成了,这样你想怎么吊就怎么吊了

网友G:
新手都会吊机了?我还不会呢,只能算超新手了

网友H(2013-06-05):
说的很清楚

网友I:
不是很清楚,了解了解。

网友J:
吊机有一种动作就是你说的这种动作,所以是正常的!好像就叫扭力滚,还是扭力转,还是扭力转吊机,不纠结名称,领会精神就OK!

网友K: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就走!

网友L: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就走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吊机就要滚,不滚不算真吊机
说的精辟!

网友N: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O(2013-08-29):
吊机是飞机的一种花式动作
先让飞机上升,机头上翘,近乎于垂直,有点类似于竹蜻蜓的感觉,就对了,然后找好模拟器的感觉把握好方向,让它悬浮在空中,吊机成功,来武汉我手把手教你

网友O:
那个玩塞斯纳的bc还说"哎呀,某人的玩具开始吊机了,大家快看啊。"
听到这话我就烦,你丫的凭啥说我的飞机是玩具,你自己不也是玩的塞斯纳吗,还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P(2013-12-07):
哈哈 我练了3天模拟器就会吊着滚了

网友(2014-03-30):
gang刚看介绍 吊机就应该这样 不然不算吊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