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1代,无法升级,接电脑灯全亮,无数据显示,调节任何数据无任何反应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5-05):
~~~~~~~~~~~~~~~~~~~~~~~~~~~~~~~~~~~~~~~~~~~~~~~~~~~~~~~~~~~~~~~~~~
问题已解决:
兔子锁死了。 短接兔子上GPS接口一排的 RX 和 GND 然连USB. 会恢复。
感谢闲白直的解答!!也希望能帮上别人
~~~~~~~~~~~~~~~~~~~~~~~~~~~~~~~~~~~~~~~~
入了个兔1代,用1.20的版本无法升级,显示如下图,接电脑灯全亮,无数据显示,调节任何数据无任何反应求高人指点。

如果用1.23的话,一点击升级,就提示端口未打开,如下图,求高人指点一下,感觉是兔子死了!!应该有类似于刷手机一样的强制模式吧。---------------------------------------------------------------------------------------------------------------------------------------------------
想到个问题,可能是在我刷机的时候断开连接了,后来就没有了,根据说明,应该是如此,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
~~~~~~~~~~~~~~~~~~~~~~~~~~~~~~~~~~~~~~~~~~~~~~~~~~~~~~~~~

楼主:
能否来个高人指点?

楼主:
兔子牙兔子,来个群加一下也好哇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一下,大部分是飞控的接口和数据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B:
兔子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一下,大部分是飞控的接口和数据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谢谢提醒,数据线换过了,还是没有,而且之前用这个数据线一直没有问题!
想到个问题,可能是在我刷机的时候断开连接了,后来就没有了,根据说明,应该是如此,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不懂

谢谢帮顶!!

网友C:
调参工具与固件是配合使用的,不同固件与调参软件不适用。例如1.23的固件,要用相匹配的调参软件升级。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D:
试试走走后门:短接GPS接口的RX与GND端子,然后按正常的升级步骤去升级即可。

网友E:
可能兔子锁死了。 短接兔子上GPS接口一排的 RX 和 GND 然连USB. 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兔子锁死了。 短接兔子上GPS接口一排的 RX 和 GND 然连USB. 会恢复。

那我试试!!非常感激!你排名个QQ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试试!!非常感激!你排名个QQ吗?

刚刚试了一下,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调参软件是兔二代的  跟一代不匹配  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试试!!非常感激!你排名个QQ吗?

排名QQ?

网友E:
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走走后门:短接GPS接口的RX与GND端子,然后按正常的升级步骤去升级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开始没看到你的,只看到闲白直的,方法一样,问题解决了,感激不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工具与固件是配合使用的,不同固件与调参软件不适用。例如1.23的固件,要用相匹配的调参软件升级。否则 ...

谢谢你的回复,10楼。11楼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就好~

还得多谢你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是需要高人指点!!
也希望这个帖子能帮上其他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