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新手求助:上电后四个电机为啥不转?

楼主(2013-05-05):
RT,自制的四轴,电机XXD2212 930KV,电调XXD 30A(蓝线的 HW30A,好赢程序?),二手收的。电机电调单独测试过没问题。

板子Arduino MEGA +MPU6050, 控是天7。
焊好后装机测试,发现陀螺仪加速度计反馈是正常的,如图:
但是推油门杆时电机不转。怀疑是不是电调没工作,油门行程设置的不对?
我把config.h贴上来,我用的是2.2版程序。
求大神们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多谢了!

楼主:
代码不给贴啊,晕

网友A:
你解锁了没有?
看你的图片上,ARM是红的啊。解锁之后,就是绿的,这个时候电机才有可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解锁了没有?
看你的图片上,ARM是红的啊。解锁之后,就是绿的,这个时候电机才有可能转。

请问怎么解锁啊? 我是新手不了解。

网友A:
正常MWC代码,把油门拉到最低之后,再打到最右,界面上的那个ARM应该会变成绿色,这个时候才能起飞。

这是一个安全措施,防止误推油门。

网友:
建议先别上浆

网友B:
建议先调水平,在校正陀螺仪,最后在解锁看看,记得不要装浆,带浆 很危险的, 只有调pid的时候再装浆,调试教材你在论坛搜一下 pid ,会出来那个带视频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MWC代码,把油门拉到最低之后,再打到最右,界面上的那个ARM应该会变成绿色,这个时候才能起飞。

这 ...

非常感谢!解锁完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调水平,在校正陀螺仪,最后在解锁看看,记得不要装浆,带浆 很危险的, 只有调pid的时候再装浆,调试教 ...

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
果然很新~比我还新~~看些资料再动手啊~~不然炸到地球都平去!

网友C:
请问您的右上角的 姿态仪有反应吗,我也是2560板+GY80 传感器的,上电后左下角的波浪线有反应,但是右上角的姿态仪和四轴模型都没反应,是因为没有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的右上角的 姿态仪有反应吗,我也是2560板+GY80 传感器的,上电后左下角的波浪线有反应,但是右上角的 ...

你好,我的是有反应的。是不是你代码里头传感器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