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好不好啊~!

楼主(2013-05-05):
本人钱太少了 还想打算买跟踪

钱太少了

打算买个山狗

我用普通录像机 晃的都有水纹了 是不是震动太大了~!

换了山狗是不是就米有水波纹了~!~!~

大家能给我分析一下吗 是不是应该换个山狗

网友A:
山狗还是可以的    我在用   你水波纹要先消除桨的震动啊   只是注意原因啊

网友:
这震动,换啥都不行,还是想办法减少震动吧

网友B:
需要山狗可以到我这里瞧瞧,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还是可以的    我在用   你水波纹要先消除桨的震动啊   只是注意原因啊

怎么消除消除桨的震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山狗可以到我这里瞧瞧,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怎么看你的山狗啊~!我这个怎么改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你的山狗啊~!我这个怎么改进啊

摄像设备不要固定得太死,在不会丢掉的前提下稍微松一点点 加点减震的东西 桨做一下平衡

网友:
30块钱一个的桨平衡器给校下,问题就解决了,我的原来也是这问题,不过买了狗3,效果没话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山狗可以到我这里瞧瞧,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你们所说的山狗,是啥狗呀,请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所说的山狗,是啥狗呀,请科普

suptig,淘宝你就知道了。。。

网友:
价钱值得入手比较不错、

网友:
LZ的摄像机是不是自带防抖功能,先关掉试试。载机抖得厉害,自动防抖修正不过来,也会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