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做了可变翼KT F14的可收放降落架的童鞋在不在论坛???

楼主(2013-05-05):
视频在此。觉得很赞啊,不知道是不是用同一个舵机控制起落架的?那位童鞋在的话和我联系一下啊,我想要这个可收放降落架的设计图,以及收放结构的设计。如果哪位大大知道怎么布置这结构的话也麻烦您给我个图!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听声音就知道不是一个啊 楼主

网友:
这个是电子收放起落架。 淘宝有现成的买

网友A:
不用舵机的

网友:
蜗杆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舵机的

自己用个12g舵机能做么?

网友:
一个起落架一个舵机,主起做的好可以用一个,太麻烦

网友B:
这个视频中的起落架是用的那种电子收放起落架总成 一个起落架一个线 三个线 用一个一拖三并联起来 然后接在起落架通道 可变翼接襟翼三段通道上  具体 貌似这个视频就是淘宝买F14的那个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中的起落架是用的那种电子收放起落架总成 一个起落架一个线 三个线 用一个一拖三并联起来 然后接在 ...

如果自己做要用多少个舵机?我怕太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做要用多少个舵机?我怕太重…

你淘宝一下就懂了 那个一个电子收放起落架 是总成的 不需要另外配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淘宝一下就懂了 那个一个电子收放起落架 是总成的 不需要另外配舵机

我是想自己做,不想买,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布置结构,以及舵机的数量,安放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自己做,不想买,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布置结构,以及舵机的数量,安放位置

自己做…
我今天上街 看见一辆劳斯莱斯 哇…真是好车啊 经过一番研究…我晚上回家造了一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
我今天上街 看见一辆劳斯莱斯 哇…真是好车啊 经过一番研究…我晚上回家造了一辆…

………别这样…真的只是想DIY。难道没人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这样…真的只是想DIY。难道没人做过?

请自己去研究 电子收放起落架原理吧
如果是舵机带动的话 首先 舵机不能直取收放 那样降落很容易扫齿 如果采用机械方式 让舵机通过拉杆制作的话 自己成本 不如去买一组 淘宝 舵机收放的 不两个钱
我不是不支持DIY 我本身也是个DIY玩家 但是你DIY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为了其中的过程和成就感 那我无话可说
本人DIY 两个角度考虑 第一个 成本和价格 如果自己做和购买差价很大 切在自己制作能力范围内的 可以考虑
第二个 市面上买不到或者买回来需要改造的…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 再考虑做还是不做

收放起落架 目前 有三种方式 第一 老式的气动式 需要安装压缩空气瓶 在小型机和电动机时代 这个基本淘汰
第二 电子收放模式 淘宝一个总成三五十块钱 不说了
第三个 舵机拉动的机械式收放起落架 优点是相对便宜 但是可靠性一般 经常趴窝 卡舵
收放起落架 一般是硬质塑料或者金属制成 DIY成本大概需要一套模具或者是一套CNC加工设备 成本几千 几万 几十万不等…多了不说了
我继续造劳斯莱斯了

网友:
五十多一个的电子收放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自己去研究 电子收放起落架原理吧
如果是舵机带动的话 首先 舵机不能直取收放 那样降落很容易扫齿 如 ...

谢谢…你做好了要上个图啊…能拍个视频那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自己去研究 电子收放起落架原理吧
如果是舵机带动的话 首先 舵机不能直取收放 那样降落很容易扫齿 如 ...

赞同你的看法,我也想自己做,可惜是在无法在效果和成本间平衡。 自己做花的钱更多,还不如买来现成的效果好,还浪费了大把的时间,何苦呢?

网友C:
收放起落架看着好看 貌似太重 这个机型不适合 还是用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你的看法,我也想自己做,可惜是在无法在效果和成本间平衡。 自己做花的钱更多,还不如买来现成的效果 ...

有道理。还是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放起落架看着好看 貌似太重 这个机型不适合 还是用固定的吧

不会重太多,还是喜欢可收放的,像真度高

网友:
9楼已经回答了楼主的疑问了。 我就不用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