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同样机型的同学请注意!

楼主(2013-05-05):
飞了三四升油,质量挺好的,对拆机翼,可拆平尾和垂尾,运输挺方便的。今天第三起落,高空筋斗,突然机翼和机身分离,机身垂直砸向地球,机翼慢慢飘落。分离的瞬间,内心其实很淡定。下面是图片,不是很清楚,将就看吧,请相同机型的同学注意加强。。。

网友A:
请问为啥折翼了还那么淡定?

网友:
生命在于不断折腾

网友B:
惨不忍睹啊!!还好没撞到人。。。。。。

网友C:
机翼不是很完整嘛

网友D:
炸炸更健康,加油,下一步准备入什么机型呢?

网友:
火化火化

网友:
设计缺陷,不解释

网友:
这个坑厉害啊

网友:
炸得 西啪烂!

网友E:
慰问~~
确实设计有问题。

网友:
难道是俯冲突然拉起····

网友:
是电改油的吗?

网友:
俯冲拉起太猛。。。大G力下的牺牲品。。。

网友:
好象是砸烂的哦

网友F:
哥们 我跟你一个情况  你还好飞了几升油了 才机翼分离   我 才飞了4个起落就分离了

网友:
请大家默哀三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 我跟你一个情况  你还好飞了几升油了 才机翼分离   我 才飞了4个起落就分离了

一样的机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啥折翼了还那么淡定?

说不出来,真的,反正当时情绪没有太大起伏,慢慢走过去,拍照留念,捡到路边,拆电子设备,收拾东西回家。联系卖家发牢骚,仅仅发发牢骚,然后看其它机机。考虑下一步何去何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机机吗?

我的是40小金星   最可惜的是机翼还落到了很大的一个鱼塘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惨不忍睹啊!!还好没撞到人。。。。。。

跑道右边是块空地,左边是个河沟,河沟对面是个刚开盘的小区,话说五一开盘,劳斯莱斯,玛莎拉蒂,法拉利,宝时捷,车模,二线明星,挺热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不是很完整嘛

请细看,螺丝固定机翼的位置直接断掉了,这种应该也算是折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炸更健康,加油,下一步准备入什么机型呢?

徐哥有什么好的机机推荐啊?再不想玩练习机了,用练习机有时会试试倒飞、侧飞、横滚,感觉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慰问~~
确实设计有问题。

没有虎哥亲自设计制作的机机牛逼哦。。。看过虎哥的新作了。。。。

网友:
机机是买来的,从图片看好像做工还不错,是飞行时候出状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不出来,真的,反正当时情绪没有太大起伏,慢慢走过去,拍照留念,捡到路边,拆电子设备,收拾东西回家 ...

呵呵,好心态前两天我的玩具改比例的车在马路被1:1压了一下,车体飞起来的时候心里居然也没啥感觉,只是淡定地担心futaba接收机有没有事情。。(幸好设备完好,车体就嗷嗷叫了)

网友:
稍改改,用橡筋再扎一下好

网友:
损失不小。

网友:
可惜啊啊

网友:
至少还有机翼可用

网友:
可拆的总是有隐患

网友:
问卖家索赔,质量太垃圾

网友:
这次可以拆设备打包回家了

网友:
没有伤到人就万幸了。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用KT板再做个机身,做个下单翼的,练练手还是可行的

网友G:
楼猪淡定。

网友H:
我想说的都被楼上说完了!这下有借口换飞机了!旧的不去新的咋来呢!

网友I:
机身与机翼连接处先断开,然后机身与机翼分离,机翼轻掉下来损失 不大,机身重摔个粉碎,俺的小金星在垂直俯冲突然拉平出时,机翼与机身处也会出现脱离,机翼后缘会从机身卡槽跳出。小金星是用橡皮筋固定的,看来要用非弹性再固定一下才行,

网友J:
这种对拆机翼只是在翼根用两颗螺丝加一铁片固定,高速飞行时很容易被扯开,看来要加玻璃纤维布增强才行

网友K:
大G壓死過太多JJ

网友L:
之前我也是跟你一样的飞机,降落是出事的,碎的比你还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