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问题

楼主(2013-05-05):
f550回来后还没飞过呢,我自己随手调整了遥控参数,现在飞行器一点反应也没有了,是不是必须得返厂调整参数呢?

网友:
看说明书啊,如果没有就上网搜。

楼主:
说明书俺看不懂啊,参数设置一点也不明白,卖家说是还得重新上微机调参数了,必须返厂调,我也整不明白了!

网友:
额。。还是看说明书吧。。

楼主:
大伙的意思是不用返厂吧?俺正在纠结!

网友A:
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遥控器控呀?网上应该能找到不少控的说明书。

网友:
应该不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遥控器控呀?网上应该能找到不少控的说明书。

是华科尔-10,说明书已经找到了,但是有些键的功能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