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雕刻机接口板与步进驱动接线

楼主(2013-05-05):
本人新手,刚入手一套数控系统,由于是散件 买回来步进驱动端口都有文字标注,但是接口板没有标注 所以没有敢乱接,怕烧驱动和接口板,现提供图片麻烦各位热心老师帮我在图片上把接口板的每个端口标注下,接线方式帮我画个草图,谢谢!
步进驱动是买个这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050&highlight=%CA%B5%D1%E9%CA%D2
店家给了个接线说明,可是由于接口板没有标注 作为新手确实一头雾水,搞不懂哪个端口是COM,哪个是STEP以及DIR和EN,还望有老师帮我标注下,谢谢!

网友:
6线... 我看了这6根头都大了,伺服更晕了
好像也是共阳的, 3根并一起?
楼下高手解答,一起学习

网友A:
是共阳的。接口板上X轴接线座那里都有丝印,标注了COM/STEP/DIR/EN,其它各轴同此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共阳的。接口板上X轴接线座那里都有丝印,标注了COM/STEP/DIR/EN,其它各轴同此顺序。

接口板要问开发者!不同的接口板I/O定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板要问开发者!不同的接口板I/O定义不一样

LZ只是问与驱动板的接线 。
刚好我用的是这种接口板,如果需要I/O定义,可以有。

楼主:
谢谢给位 ,问题已经解决啦